为什么老是炸机

楼主(2015-03-12):
我的四旋翼老是莫名其妙乱动,刚飞上去的时候很正常,也很稳,可是不到两分钟就在空中乱晃,然后就往右翻,我赶忙加油门,可是翻动更厉害,而且往下掉,下来过后,机臂上面破了一小块,左后的桨断了,因为同样的问题我断了5根桨了,都是同一个电机,把桨换上然后在地上试机,又是正常的了,郁闷啊,希望各位高手能告诉我是怎么了,配置:F450机架,30A电调,QQ飞控,铃铛电机,1045正反桨,天6接收机,3S2200电池

网友:
换一个飞控试试。

网友A:
有時候電調抽風,以為電機旋轉方向不對,停轉,我的有一個電調就這樣。。。鬱悶

网友B:
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吧

网友:
全部需要检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電調抽風,以為電機旋轉方向不對,停轉,我的有一個電調就這樣。。。鬱悶

我有时候也遇到一个电机停转,不个不是电调,应该是电机或者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吧

电调是一个一个的校准了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是一个一个的校准了的,应该没问题

多轴上的电调 要一起校,不能一个一个校

网友:
感度或pid过大  导致飞行时震荡,失控,这时应果断收油门,让其摔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上的电调 要一起校,不能一个一个校

可是我看安装教程是说要一个一个的调校

网友D:
哦。。。。。。。QQ连着2电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小鸡子260的,还想是不是换大点轴距450的会好点,原来也会翻啊,要是调小感度能行的话就继续用,不行就换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QQ连着2电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小鸡子260的,还想是不是换大点轴距450的会好点 ...

同感,我也在想要不要换飞控

网友:
2个eagle X6飞小四轴很稳定,CC3D默认参数飞的也不错,就这个QQ心里没底。

网友D:
感度小了一点试了一下,第一块电凑合,第二块风一吹就翻了,说好的自稳呢?感度大了自激翻,小了风吹翻看来要放弃QQ了。

网友:
用高档点的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安装教程是说要一个一个的调校

谁的教程,这么坑,有连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小了一点试了一下,第一块电凑合,第二块风一吹就翻了,说好的自稳呢?感度大了自激翻,小了风吹翻{:1_ ...

是不是啊,别吓我,我的桨都还没有到,难道又要买飞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啊,别吓我,我的桨都还没有到,难道又要买飞控了

我决定放弃了,尽管它对有些人来说很好,但对我是百分百不适用。同样的情况甚至更大的风X6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个直接翻了
准备进2月以后出的CC3D,是BOOT   4  的,省得自己再折腾。这样240、250、260、330是X6和CC3D各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决定放弃了,尽管它对有些人来说很好,但对我是百分百不适用。同样的情况甚至更大的风X6一点问题也没有 ...

那我的450用什么飞控好一点

网友:
看你荷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等我的浆到了再试试

也不要 一出问题 就怪飞控    电调的反应速度   电机的转速的响应时间  桨的效率和惯性      都 对稳定有影响     听说  XXD的电调 反应慢 不适合 多旋翼  好赢低端的电调 也不是很稳定   我用的是 德国程序的 高响应电调 建议你也 换换电调试试

楼主:
我是典型的穷屌丝除了没钱,其他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要 一出问题 就怪飞控    电调的反应速度   电机的转速的响应时间  桨的效率和惯性      都 对稳定有 ...

看样子能用的就剩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的教程,这么坑,有连接没,

我是看的QQ飞控安装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要 一出问题 就怪飞控    电调的反应速度   电机的转速的响应时间  桨的效率和惯性      都 对稳定有 ...

我把感度调小了点,把电机换成XXD2212KV1000,现在可以了,就是有时候在天上有点抖动,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感度太小了

网友F:
PID的校正大了,其实从你起飞开始一直在校正,只不过是累积到两分钟后就比较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D的校正大了,其实从你起飞开始一直在校正,只不过是累积到两分钟后就比较明显了

是不是我调小得太多了,现在要再调大点

网友: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楼主慢慢调,可以参考其他人的意见

网友G:
该升级了,你的配置太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调小得太多了,现在要再调大点

你应该看了子里的教程调的PID吧,是用那个调到抖动再回调一点的办法吧?就再回调多点就行了。参数调太紧了,放宽些,把数值调大点。先不要升高,悬停几分钟试试,就算掉下来,也不致于损坏太多设备

网友F:
把P和D都调小一点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P和D都调小一点点试试

晕死,我还不知道QQ飞控怎么调PID,我只看见有调感度的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升级了,你的配置太渣了!

没钱啊,我一个打工仔,筹这个450都花了我几个月,要是再升级我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我还不知道QQ飞控怎么调PID,我只看见有调感度的旋钮

QQ的不知道,我还是玩MWC,现在等遥控器呢,从商家买的今天物流说派件中,但现在还没到,从网友买的二手D7E昨天才发货出来。QQ飞控的调试我还没了解。这个只能是上网找找教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感度调小了点,把电机换成XXD2212KV1000,现在可以了,就是有时候在天上有点抖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

感度 过大  会轻微震荡 产生噪音     太大会严重震荡 歪下来炸机    就是你以前那样    感度小了 会不稳定    斜着飞走    你自己调整 一下  调整到稳定    且没有不正常的噪音为止    我记得每次调整要断电在启动   才能生效       你用 几S的电池    你电机  KV1000  用 10寸桨有些大       我电机 KV920   正常是上 9寸桨             你可以换小一些的桨试试

网友G:
把感度调到1点钟方向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感度调到1点钟方向OK

我现在是调到11:30,有一点飘,但是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 过大  会轻微震荡 产生噪音     太大会严重震荡 歪下来炸机    就是你以前那样    感度小了 会不稳 ...

晕死,我刚又买了一大堆1045还有4对1047,就是没有9寸的,因为我看见TAOBAO上面卖的套餐都是配的10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 过大  会轻微震荡 产生噪音     太大会严重震荡 歪下来炸机    就是你以前那样    感度小了 会不稳 ...

难怪我每次下来都感觉电机有点烫,有两个电调也感觉高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怪我每次下来都感觉电机有点烫,有两个电调也感觉高温

有机会 你换成    8寸  或者  9寸 桨   你就会发现   变得 很稳了  但是 电机的转速会变得很高  噪音变大     反应 变得 很柔和        航拍 基本都是用这种  高转速 低效率桨    比如大疆9寸自锁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机会 你换成    8寸  或者  9寸 桨   你就会发现   变得 很稳了  但是 电机的转速会变得很高  噪音变大 ...

好,我先买两对9寸的试一试,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我先买两对9寸的试一试,谢谢你的指导

你的 电机 KV值 那么高 8寸 都能飞起来的   桨越小 转速越高   飞控给电调信号  调整电机转速的时候 反应越慢  所以 大桨换小桨 要调高 感度   小桨 换大桨  要 降低 感度  祝你 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 电机 KV值 那么高 8寸 都能飞起来的   桨越小 转速越高   飞控给电调信号  调整电机转速的时候 反应 ...

那就是说,我装9寸桨就要把感度调高,用8寸桨时就把感度稍微调小点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装9寸桨就要把感度调高,用8寸桨时就把感度稍微调小点就可以了,是吗

上 十寸桨  要降低感度  因为 桨大了 动力更强      转速 修正幅度不宜过大            上  九寸 或 八寸桨 要 调高感度   因为 桨小了 需要更多转速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 十寸桨  要降低感度  因为 桨大了 动力更强      转速 修正幅度不宜过大            上  九寸 或 八寸 ...

原来是桨大感度小,桨小感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 十寸桨  要降低感度  因为 桨大了 动力更强      转速 修正幅度不宜过大            上  九寸 或 八寸 ...

我装了9寸桨,但是还是发抖,一加油门就发抖,不加油门要好一点,把感度愈调小就抖得愈厉害,大概调到12点半左右要稍好一点,但是还是抖,是怎么回事,桨我是做过平衡的,应该不是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装了9寸桨,但是还是发抖,一加油门就发抖,不加油门要好一点,把感度愈调小就抖得愈厉害,大概调到12 ...

你说的抖是  机身不水平的抖 还是 电机  抖   把你机器的照片发上来把   最好能  发视频  你可以加我  QQ   82348575     旺旺也在线     名字叫  青岛同兴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抖是  机身不水平的抖 还是 电机  抖   把你机器的照片发上来把   最好能  发视频  你可以加我  QQ ...

我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桨太差了,一加油就发抖,是桨软了引起的,现在我换了9047的碳尼龙桨就没有抖动了,就是有一点点飘

楼主:
引用 楼主:
百度云附件:VID_20150330_162121.3gp

我不知道怎么传视频,所以就放在百度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抖是  机身不水平的抖 还是 电机  抖   把你机器的照片发上来把   最好能  发视频  你可以加我  Q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