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吐槽,左旋转无力,客服及高手请进

楼主(2015-03-12):
表现:前后左右正常,左旋转明显无力,右旋转有力

自己解决方法:
1 重刷固件,无效

2 遥控三种校准做了无数次,无效

3 机架换了两种,现在是f450那样式的,不存在电机不水平

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

请问你们的mini有此现象么?

客服及高手有什么方法解决,还是返厂?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动力或者机架问题
你应该飞一次,多打几次左旋
然后贴出你的LOG看一下

网友:
我的minix无这情况,帮顶了

网友:
加大感度试试

网友A:
我跟你的现象一抹一样

网友B:
右旋无力的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的现象一抹一样

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旋无力的入过。

你解决方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会不会和正反桨的效率不同有关?

网友:
同样问题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电机装歪,或正反转电机/桨效率不一致。
贴出LOG的电机输出图,以及电机输出的平均值,表现为正反转的电机输入不一致,立验。

网友:
我的同样问题,GPS中置后改善不少,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