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 飛控不能用 hw 程序電調 ??

楼主(2015-03-12):
剛買了P2飛控,
手上有HW 程序電調,想省錢使用,
接電後電調都不能通過自檢
攪了一個晚上, 結果換上simonk 立即能通過自檢...

P2 你都太沒良心了吧

网友:
{:1_61:何必一定要用HW的电调呢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P2是否Jiyi的飞控?本人都有Jiyi P2这飞控,用的电调是HobbyWing 20A.  接电后顺利通过自检,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P2是否Jiyi的飞控?本人都有Jiyi P2这飞控,用的电调是HobbyWing 20A.  接电后顺利通过自检,一 ...

我分別用了3個HW 程序電調
1個是skywalker 20a
1個是pentium 10a
1個是23元的HW程序10A

3個分別都接上jiyi p2, 通電後都只有嘟嘟嘟3 下, 之後就再沒有自檢完成的2短1長的聲
(情況就像你只接上馬達線和正負電源, 而沒有把信號線插在接收時)

後來我找來simonk 的電調, 事情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