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6H GPS那块小纽扣电池的型号吗?

楼主(2015-03-12):
这个6H GPS上的纽扣电池说是3V,直径1cm左右,但不知道具体型号,请有知道的,告知下。需要罩着型号买个去。

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A:
上图看看,一般背面就有型号

网友B:
拿卡尺,量一下宽度,再量一下厚度。得出的数字,宽度以MM为单位,厚度以0.1MM为单位组合,比如度度30MM,厚2.5MM,那型号就是3025,就是平常主板上的BIOS电池。

网友B:
或者量一下宽度,加上钮扣电池等字,然后去TB搜一下

网友C:
那个是法拉电容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一般背面就有型号

有图,我就不来问了啊。
纽扣电池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卡尺,量一下宽度,再量一下厚度。得出的数字,宽度以MM为单位,厚度以0.1MM为单位组合,比如度度30M ...

谢谢。

问题是没电池,所以才直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量一下宽度,加上钮扣电池等字,然后去TB搜一下

没有电池在手,主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法拉电容来的

电容?不是纽扣电池?
电容没电供应,不会有电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在手,主要是!

可以量电池的安装位置,一样的效果,把得出的尺寸稍缩小点到整数,比如1016(10MM*1.6MM)1025(10MM*2.5MM)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量电池的安装位置,一样的效果,把得出的尺寸稍缩小点到整数,比如1016(10MM*1.6MM)1025(10MM*2.5 ...

等到了,我看可先先试试看,这么量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到了,我看可先先试试看,这么量法!

有卡尺的用卡尺,没卡尺的可以用一般的直尺,一般直径会是30、25、20、15、10、08、06,是以MM为单位的,厚度一般是30、25、20、15、10,以0.1MM为单位

网友B:
如果直径在10左右的话,有可能是1015或1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卡尺的用卡尺,没卡尺的可以用一般的直尺,一般直径会是30、25、20、15、10、08、06,是以MM为单位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径在10左右的话,有可能是1015或1025

谢谢!

网友:
6M GPS 的电池是:MS621FE  3V可充电锂电池。主要是带2个焊脚。6H的电池应该也是一样的。我的GPS今天老是丢星,报警并保护降落。
拆开GPS一看,电池居然从电路板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