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56]inspire1的机臂虚位为何这么大?

楼主(2015-03-12):
到手飞了4个起落,每次都是战战兢兢,无炸鸡无暴力无磕碰,机臂螺丝也检查过都是紧的,为何虚位这么大?

网友:
dji会告诉你这个是高级吸能设计。学机械的会告诉你模具的精度和装配质量不过关,而且设计也不合理。好吧。我承认,我是黑僵。。。

网友:
土毫会告诉,没关系,玩几天再来一架,咱不差钱!

网友:
打开瓶盖,再买一架。。。

网友:
加两个轴承应该没这问题,大疆好像用的轴套

网友:
一会儿就要被删帖了

网友:
大疆给我说过这是为了吸收震动专门设计的虚位,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因为这个虚位确实非常明显。。。。。。应该是专门流出来的的

网友:
实际上是结构问题吧,我感觉这应当不影响飞行?!!请学这方面的给解释下。

网友:
据说是用来吸收震动的。。。

网友:
这两个力臂产生的震动大疆不会不知道的,留个虚伪让震动自消除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A:
能否解决下变形时的抖动来的实际,云台都直晃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解决下变形时的抖动来的实际,云台都直晃悠

你航拍的时候没事变形变着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航拍的时候没事变形变着玩?

不会啊,但是就是起飞降落那下变形会抖看着不爽,你觉得没所谓是你对吧,不能代表每个人都能接受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但是就是起飞降落那下变形会抖看着不爽,你觉得没所谓是你对吧,不能代表每个人都能接受撒!

对DJI 要求不要太高~~~将就用可以了~~~~

网友:
你们怎么可以老踩人家的尾巴?坏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DJI 要求不要太高~~~将就用可以了~~~~

这句比较中肯,也好讽刺DJI,哈哈!

网友C:
抖抖更健康

网友:
是正常的,我前几天用东西塞住,是不虚位了但起落架升起后抖的相当的厉害。

网友:
有点间隙正常。毕竟上面是套管转动结构。没间隙都要卡死。有建议上轴承,一是成本会提高,二这个部位只转动一点角度,上轴承也会太重。就没有必要了。。起落架收起云台抖动,又不影响正常拍摄后的画面,现在急需的是智能起落架高度过低自动放下不利拍摄低空画面。要等下个固件解决才实用。

网友D:
我的飞了10来个起落 旷量很大,打售后电话也没用,尽是推迟…问他返厂啥时候能回来都他妈不能确定,最后自己拆开来垫了两片轮胎胶

网友:
占楼留名,坐等删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了10来个起落 旷量很大,打售后电话也没用,尽是推迟…问他返厂啥时候能回来都他妈不能确定,最后自 ...

内江的

网友:
对 买你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