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ab 770 700 怎么推荐的一样的电装啊

楼主(2015-03-12):
如题啊   700电装带770   770重了好多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A:
LZ标题很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标题很绕

我看了770   700  两个机型  发现电装都一样   随意就糊涂了  没搞懂    因为重量跟桨差了好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770   700  两个机型  发现电装都一样   随意就糊涂了  没搞懂    因为重量跟桨差了好多呢

推出两款型号,必然有其不同,你可能要看配置清单和说明书了。

网友:
应该是12s 14s区别,同型号电机,kv低上14s功率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