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pro飞不高了怎么办?

楼主(2015-03-12):
问题表现在60%油门以下,升力正常,电机声音也正常,从启动开始到60%油门,飞机声音有规律增大,到60%油门及以上随即声音变小。到外场飞,60%油门以下低空悬停没问题,60%时飞机立即失去动力(电机也还在工作,掉转严重)飞不起来,还往下掉。把大桨取了空转试也是不正常。油门螺距一直未动过,以前都正常的。电调:好盈40A铂金,电机:飞越1700Kv。求大伙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A:
不是油门问题,应该是螺距问题。

网友B:
人多的地方注意安全

网友C:
电池的问题吧?小功率时候看不出来,大功率的话,可能有某一片电压迅速下降,6S就变成5S了,或者3S变成2S了。我的500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这个是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油门问题,应该是螺距问题。

我把大桨拆了试过,也如此。到60%太明显了就弱了。

网友D:
  那天看你飞 没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问题吧?小功率时候看不出来,大功率的话,可能有某一片电压迅速下降,6S就变成5S了,或者3S变成2S了 ...

这情况有模友提起过,我试了五块电池,带BB响实测,可以排除电芯问题,太郁闷了。谢谢!在帮看看其它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情况有模友提起过,我试了五块电池,带BB响实测,可以排除电芯问题,太郁闷了。谢谢!在帮看看其它方面 ...

那就只能是电调的问题了,换一个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天看你飞 没问题嘛

你说图片上吗?那是以前拍的,证明以前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天看你飞 没问题嘛

你说图片上吗?那是以前拍的,证明以前好过。呵呵

网友:
电调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电调设定。。。油门设定。。。。。省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图片上吗?那是以前拍的,证明以前好过。呵呵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图片上吗?那是以前拍的,证明以前好过。呵呵

快出掉吧  上7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多的地方注意安全

这话最关键

网友:
系统检查下,看看设定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去找个没人的地方飞一次,看看是不是还是60%的时候出问题。如果有问题,先检查下电池的供电,没问题,再检查下电调。不出意外就是这两个地方的问题。如果是电调的,拿去售后把系统升级下。HW铂金系列是好盈科技最高端的空模无刷电调产品,其性能完全媲美于国际一线品牌。如果还有问题,那我也不晓得是哪里了!我也是半吊子水!

楼主:
700,可别吓我,我这技术就免了,还有经济条件。反正影响上700的因素太多啦。

楼主:
综合大家意见,我下班试下电调,不行全部弄成默认,也有可能哪个时候把电调设定弄乱了,话说是不是只有油门行程校准一项会影响我现在这个问题。听那哔一哗声真考验人。

网友:
油门行程先校准下,再看看螺距,不行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E:
把定速给关了就好,我入魔的时候买的X3套机配的黑皮铂金40A也是如此,油门大于60%以上转速回落导致飞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700,可别吓我,我这技术就免了,还有经济条件。反正影响上700的因素太多啦。

你给是住在龙马?果断换70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定速给关了就好,我入魔的时候买的X3套机配的黑皮铂金40A也是如此,油门大于60%以上转速回落导致飞不起 ...

我也是这问题,铂金40A开定速根本就飞不高,油门一高就降转速了,关了就一切正常。我不知道是我不会调定速还是铂金40A的定速本来就是这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定速给关了就好,我入魔的时候买的X3套机配的黑皮铂金40A也是如此,油门大于60%以上转速回落导致飞不起 ...

谢谢分享,真是定速问题就好了,回去就弄。没人带飞一个人有时挺无奈的,本来打算换电机,换电调逐一排除问题,现在好了,但愿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给是住在龙马?果断换700

没住那里,有一天没事去那飞了一次。你呢?你也是玉溪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问题,铂金40A开定速根本就飞不高,油门一高就降转速了,关了就一切正常。我不知道是我不会调定 ...

谢谢,终于有希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住那里,有一天没事去那飞了一次。你呢?你也是玉溪的吗?

是呢 是呢

楼主:
幸会了,你有组织吗?加个好友吧!Q185830409

网友:
有组织啊  你姓什么?小杨噶?

楼主:
今天重新设定电调,正如楼上几位老哥说的就是因为开着定速造成的,现关闭定速问题消失,特感谢他们,不然真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设定电调,正如楼上几位老哥说的就是因为开着定速造成的,现关闭定速问题消失,特感谢他们,不然真 ...

爽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