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5-03-12):
1、关于磁偏角问题:APM飞控在地面站的罗盘校准介面内,有磁偏角的参数(度、分)。如果参数有误,对JJ飞行有何影响?2、连接JJ后主界面有时会出现红色的“DISARMED”英文意思是解除武装,这究竟表示什么?

网友A:
“DISARMED”印象中是飞控未解锁吧,好长一段时间没碰APM

网友B:
DisARMED是未解锁!

楼主:
没错,连接电脑后并未解锁。谢谢!

网友C(2015-05-13):
磁偏角对压线巡航有影响和锁定机头方向有影响,对其他定点和自稳模式下飞行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