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混控 !~~~~~~~~~~~~~~~~~~#¥……¥¥……¥标题要长...........

楼主(2015-03-12):
小弟最近入得d10 接收机是1002  是第一个板控 现在问题是:副翼双舵机,想实现混控襟翼和副翼的 功能 所以就不能用y线,但又不会设置 已经自己折腾三天了 仍然无果啊~~~急的跟孙子似得,满处找资料,可仍然没找到,想求教论坛的大哥们,你们是怎么设置的 ,我 控已经刷过固件了,就是有通用模式,高级模式1,高级模式2的那个版本,接收机副翼舵机插得是2和5通道,怎么设置啊?现在连副翼混控都没折腾出来,就更别说襟翼了.....求详细步骤~~~跪谢!!!!!

楼主:
顶起  up  up  up 字数字数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753
看看这篇帖子,应该能帮到你,就是不知道刷的固件是不是同一个版本,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753
看看这篇帖子,应该能帮到你,就是不知道 ...

太感谢了 我先看看

网友:
原厂固件就能设置,我的塞斯纳用过,感觉襟翼效果不大。

网友:
挑个顺手的两段开关,然后叠加

网友B:
这是刷了机啊,刷了机要自己把devation的编程搞通了才行。不想研究的话就刷回来吧

网友:
刷来源固件的话,我就帮不上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刷了机啊,刷了机要自己把devation的编程搞通了才行。不想研究的话就刷回来吧

关键不是我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