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航拍大侠支招,被果冻折腾到没脾气了。X4 685 四轴挂狗。

楼主(2015-03-12):
简单说下 飞机 配置

朗宇4110s kv 400  6s 10000

X模式固定机架 机臂25MM , 轴距 685 ,

中心板是厚度2MM 3K碳板。云台是 X-CAM 的 A10 三轴。

一开始 使用鹰眼1+
使用 58元的 1555碳桨    鹰眼1+ 1080 30FPS   无风 微小果冻  有风就果冻厉害。
这个是 视频

使用过 DJI 悟 T600 的 1345桨 从人家机上借来测试的,把那4110 的桨夹 加工成 正反螺纹 自紧,装上了,
果冻反而更加厉害。估计是小桨转速高了 震动更大,放弃。这个就不上视频了。很惨。

现在使用的是 DJI 原装 1552 的 折叠桨   GOPRO 3+ 1080 25FPS  果冻依旧。

这个期间改过 下压式,效果不明显,改下压更换 N类 避震球, 包括使用 DJI 悟上的黑色避震球,效果也不明显,依旧果冻。

下压真的 那么好么?为什么 我没感觉/////

后来忽然看到论坛有人说  使用 60FPS , 我看了下 我的狗, PAL 制 下可以设置 100 FPS ,
直接就 使用  720P 100FPS ,试飞。  果冻 是不明显了。

但是 我怎么感觉 有  摇头? 就是 YAW 方向 一直在来回摆动,这 可是三轴云台啊, 这个 A10 云台 买来的时候 Z 轴 就有 1MM 左右的旷动,这个是 诱因吗? 我问过 X-CAM 客服,
在指导下 拆开,检查 螺丝没有松动,但是 Z 轴 旷动确实有点大,我看其他 2个轴 是一点框亮都没有的, 为什么 单独 Z轴 这么大?

X-CAM 的客户服务  Z轴 旷动问题 能给我保修吗?

这个是 今天的视频, 3:20秒开始是  APM 自动调参 请无视

最后小结:    期间 求助过 无数高人
A是让我 换 900元的 TM桨。
B 是要 用铂金刷BL 再开刹车。。。。
C 是要手工细细调节 APM 的 PID :
我现在PID 是自动调出来的, 自稳P  8 多点,  RATE 的 P 是 0.12  0.15    D 是 0.055   0.050 我也试过 把 自稳P 改成 3.5 , 没什么效果。

其实   也看过 论坛很多帖子,无非是震动, 应为电机 我是买的全新的朗宇,而且我试过 不装桨 地面 全速油门,
摸机架 几乎没震动,而我那机架 你说那结实不?? ,那剩下的只有桨了,
说实话,感觉 DJI 的 1552 很一般,效率低不说,还没58元的 1555 震动小,300大洋算是 打水漂了。

反反复复 桨么 也换过 3种了, 鹰眼1+和 GOPRO 也都试验过。  现在的最好状态 就是 狗 开到 100FPS ,果冻基本是没了,但是总觉得画面 不爽,不稳定,摇头?抖动?至少已经不是最初画面的那种果冻了。。。。

最后应为我是 APM 的飞控,实在不想买NAZA  V2 ,但是 我不会放弃任何测试的机会,  借来 H3-3D ,应为没有飞控支持,
飞行 一会就会开始 摇摆,在摇摆之前 的录像 仔细看,真的是稳的一B 。
看视频

同样的飞机,同样的地方,同样的狗, A10 云台 和 H3-3D 的云台,差别 算是能看出来了。   天底下 除了H3-3D 还有其他选择吗? 飞宇的 可以吗?实在伤不起 DJI 得飞控。

网友A:
基本认为是云台的问题,你要换云台吧,

网友:
路过,同样关注解决问题

网友:
xcam云台问题。。。作坊产品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
地面试下云台电机是否抖动!

网友C:
那我只能推荐使用某宝上动平衡桨了  号称硬挂都没有果冻。200不到一对吧,另外就是云台调校了

网友D:
哥们。你和果冻有不解之缘。

网友:
哥们。机架你自己做的?

网友:
你这是云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认为是云台的问题,你要换云台吧,

请问  买什么 好,除开 H3 3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试下云台电机是否抖动!

我把 飞机上电 拿在手里,胸前, 最快速度 奔跑, 20米,没果冻。。。。    应该不是 云台电机抖动。

网友:
果冻还是喜之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和果冻有不解之缘。

是啊,自己做的,论坛高人的 伞折的 中心图纸,改了,应为怕 果冻,任何 折叠等不牢固 全部去掉, 做了个固定机架,  粗壮 结实, 不共振,结果  唉,还是果冻了。

网友E:
云台加gopro 太轻了 其实,你的动力配置偏大。想办法 把电池跟云台组合加重后 一起减震 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你见过有人头疼过 单反和重型微单的果冻么?另, 我记得这个云台需要一个大电流的dc模块,电流小工作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只能推荐使用某宝上动平衡桨了  号称硬挂都没有果冻。200不到一对吧,另外就是云台调校了

有 关键字吗》? 200 可以接受四轴也就  400 吧,,  TM 要  880 呢。。。。 有点 舍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加gopro 太轻了 其实,你的动力配置偏大。想办法 把电池跟云台组合加重后 一起减震 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

我起飞 总 重量 3.7KG 啊 ,还轻 么?

在 云台上配重量吗》

网友:
有些视频果冻是云台电机本身的框量造成的。电机很重要,有些云台便宜是便宜,但是选用了质量较差的云台电机,无论你用多牛X的控制板、多好的减震球都是依然果冻一片!我的云台也是如此,搞的很烦恼!
DYS的电机真的就这么差吗!?

网友F:
你这个是云台问题,别在桨上折腾了。你看inspire有果冻不?S1000有果冻不? 他们都没果冻,然后你用他们的桨你都有果冻,排除一下就知道云台有问题。

网友:
老兄我和你有同样问题,也是用的 同一品牌云台X-CAM ,我折腾的比你厉害多了,从去年10底买了云台回来,一直修到现在,还在修理,我是为了这个云台特意买了一个四轴(原因是厂家技术讲在四轴上使用的很好,我原来是小六轴(700轴距)可是同样不行,每次修理寄回来时我都抱着无限幻想,认为可以好好展现它的功能了,可是悲剧同样上演,一次次的失落,我已经无语了,这个云台我估计是有批次生产的,也就是说他们用的配件肯定有所不同,如果都是和我们一样那还不在论坛上面吵疯了啊,云台厂家虽然服务态度没的说,很好,有什么问题他都带你解决,(可是就是解决不好)不过每次都在带我解决问题之中。厂家有点不大气的地方就是,你们既然知道有的云台有根本问题,你们就应该彻底更换,作为品牌,X-CAM 也是航拍器材行业的大佬级别,你们做事情就和小作坊的老板一样,这样不是很好吧???X-CAM 我对于X-CAM 它的微单云台感觉非常的好,可是这个狗A10云台这下把我搞得和你老兄一样,简直没有任何脾气了,让我很失望X-CAM ,

新年刚过还在正月里,我用一句明星的话送给我们航拍器材的大佬们——且行且珍惜

我们这些有着飞行梦的魔友支持着你们的品牌,源于什么你们知道吗?

                                                                                                    源于信任--

信任你们的品牌你们就要有责任,

不好意思话说多了,不说了,新年快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自己做的,论坛高人的 伞折的 中心图纸,改了,应为怕 果冻,任何 折叠等不牢固 全部去掉, 做了个 ...

哥们,之前看你折腾h4。

网友:
云台的问题吧 换云台试试  你这续航有多少分钟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起飞 总 重量 3.7KG 啊 ,还轻 么?

我意思是说 越重的相机 减震越好做,gopro相对来说太轻,想好很好的解决震动和晃动的平衡 解决果冻问题而且不产生晃动 只有想办法把飞机动力电跟云台结合,加重云台减震的重量,整机重量不变,换各种球减震,更容易解决。不知道这样说,楼主你明白否?

网友:
飞越云台

网友:
八成你拿手端着飞机拍 也是果冻

网友:
就是云台问题  X-CAM的云台我用过 效果比你的还差劲  还有看看是不是飞越折叠桨夹不平衡

网友:
依照本人的做法就是换云台测试

网友:
蜻蜓云台还是不错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几点经验只谈:
首先,不建议用折叠桨,其结构决定了震动一定比普通桨大。
第二,XCAM的这个云台yaw肯定是有问题的,从他们放出的宣传样片就可以看出这第三轴彷如无物。。。眼尖的朋友看完就不会去买的。。
第三,云台出果冻问题100%是在震动,但是有时候减震过头了(比如减震球太软,有人上了2层减震的)反而云台整体偏移很大问题更严重。在保证飞机震动最小的情况下可以试试换更硬的减震球或者在现有减震球上穿上扎带一点点收紧测试,一直到满意为止。
总结:多试试

网友:
有替换的方法,一个一个排除,最先的当然是云台

网友:
基本判断是云台的问题,据说XCAM的狗台不咋地

网友:
试一试米思米的凝胶减震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意思是说 越重的相机 减震越好做,gopro相对来说太轻,想好很好的解决震动和晃动的平衡 解决果冻问题而 ...

高手所说的是不是把机子本身动力变小,动力太大震动也就大了,再结合更换减震胶球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所说的是不是把机子本身动力变小,动力太大震动也就大了,再结合更换减震胶球是不是这个意思

....... 我是说 越重的相机 越容易减震,既然gopro加云台轻,你这个大动力 果冻大,而且换减震球没啥效果,怎样加重相机?你把飞机的动力电池 跟云台搞一起,不就是增加了相机和云台(需要减震的部分)的重量了么?重了,再更换减震球,减震效果就明显了,
      如果还不懂,加我的qq群 聊吧, 175706506

网友:
推荐“蜻蜓无刷三轴”可以优酷搜下很多视频的了,不过是无调参版本的,到手用。
价格比DJI便宜很多,反正当年我玩多轴的时候买了3个

网友:
航拍最怕高频振动,果冻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之前看你折腾h4。

就是有高人 说 H4 机架不稳定,  我才换 这个的,这个稳定吧? 这么粗。。。。。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云台问题,别在桨上折腾了。你看inspire有果冻不?S1000有果冻不? 他们都没果冻,然后你用他们的 ...

嘿!偏偏我就看过inspire1,速度飞快点,视频就有果冻

网友:
楼主的富斯9真敢玩大机机,也没有失控保护?

网友:
建议哥们把云台稍微后移,还有就是A10云台是为GOPRO设计的,所以其他相机可能因为重量重心等问题,使得云台和减震球不能十分完美的发挥效果

楼主:
谢谢个各位的回复,

我就一起回复了,不单独一个 一个 回了。

关于 TMS 动平衡桨 如果 后期 再解决不掉 果冻,我是会去 试试的, 毕竟桨 我觉得很重要,昨天我下载了1552 飞的日志看到了震动,APM 的 XY 在 +-2 之内, Z-3到 10 之间,
在等我有机会我换回 1555 , 重新 看下 日志里的震动 就知道   200块的 1552 和   58块的 1555 哪个震动小了,等我空了测下 我上连个震动图来。

关于 T600 , 我手里也有 inspire  悬停  稳的跟 飞机是摆在 地面上一样的,  就是 忽然 启动,和 忽然 停止的 那几秒会有点 波纹状,很快就消失的,持续 满杆飞行 也没有果冻。

关于 FS9  , 我刷过 ER9X 而且换了 FRSKY , 我用APM  飞控 自己带保护, 和接收机 带不带保护 没关系。 我飞 APM 也有2年了,APM 端口已经  24 了, 玩过多少个 APM 你懂得。

关于  云台的 位置 我前面也 放过 靠近中心, 没什么 好的效果。基本没出入。包括我都做过下压 也没好的效果。

然后 今天  终于把 X-CAM 返厂了,   闲来无事,搬出 300块的 垃圾云台 2轴的,YAW 上的 摇摆 如果 无视,那么 画面也是可以的。 至少没有 果冻。
搞不懂 A10 作为一个 3轴云台 居然在  YAW 轴上抽经。。。。

看看 2轴的视频吧。,  还是 这个地方, GO PRO 3+ 720P 100FPS

为了 方便大家 看贴,我把 昨天 A10 云台 飞的录像 再下面贴一下,
画面是没果冻了,就是 YWA 忽然的 跳一下,跳一下,无法接受啊 !

楼主:
我自己也看了下,我觉得 下面的视频 A10 的 没有 上面的视频 2轴的稳, 2轴那个 就是在 悬停,忽然 满杆 飞行的 瞬间是有 抖动, 就是 忽然 改变 的时候比如 悬停变成全速飞,或者全速飞 忽然停下,      电机速度发生 突变 有抖动。  保持 状态的时候基本是没 抖动的,但是 A10 就是在匀速飞的 时候都会 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买什么 好,除开 H3 3D ,

蜻蜓1号三轴,或者雷家那个都不错

网友:
我自己调试各类云台还是总结比较多的,简单给你几个意见,第一你把你的云台尽量放到放到飞机中间,接近重心的位置,最好云台和电池不要分开前后挂,简单解释原因是那个位置的震动的幅度是最小的,然后就是你飞控的参数应该需要在调试,增稳是不是过大了(我没调试过APM,详细不了解)。然后是减震,震动大,应该尽量使用较软的减震球,当然都是要和云台的重量和机架震动进行匹配,考虑到你的电池都是1w的,比较重,不适合和小云台同时悬挂,减震这里你可能做不了太大的动作,但是你尝试换各种硬度的减震球是对的,然后你可以包括飞控的减震球考虑换。废话一堆,主要是挂的位置,和飞控需要平稳,桨叶的确相当关键但是,DJI的桨叶都是严格的动平衡测试的,绝对是模型里的精品。精灵的桨叶动平衡测试在10毫克左右,同级别我没见过50毫克以内的。但是如果你的云台有问题,我所说的都是废话

网友:
吓折腾一圈就发现是云台减震球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云台问题,别在桨上折腾了。你看inspire有果冻不?S1000有果冻不? 他们都没果冻,然后你用他们的 ...

我的1000有果冻,相当严重

网友:
果冻和振动问题最头疼了

网友:
兄弟,和我遇上相同的问题了,看来也只有换云台的选择了

网友:
飞控pixhack搭配一个8nGPS和一个7mGPS,电机座加飞越的减震垫可以有效果!云台蜻蜓1号三轴还不错啊!

网友(2015-05-09):
喜欢楼主的机架,哪能买到

网友:
A10垃圾云台,现在用飞宇,还不错

网友(2015-09-28):
你好楼主 能否给我一份你这款鸡架的图纸625251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