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2电动脚架新版指南针安装效果

楼主(2015-03-12):
(无正文)

网友A:
真的挺好 不过精灵又不能360度旋转云台 电动有什么意思?白白增加这么多重量。

网友:
还不错,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B:
原廠遙控肯定不行,還要換控....燒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遙控肯定不行,還要換控....燒錢呀

原厂控可以的呢!!s2 拨杆两下就可以上升,拨杆两下就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挺好 不过精灵又不能360度旋转云台 电动有什么意思?白白增加这么多重量。

避免拍到脚架了

网友B:
喔...還有這種功能呀,長見識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還有這種功能呀,長見識了...謝謝

是的,他这个产品里面的已经包含了这三个通道的功能的了,原来的功能能也不会缩减,只不过原厂的无头模式和返航点锁定这两个功能是需要拨杆6下才会生效,这个电动脚架拨杆2下或者是1 下就好了

网友C:
精灵1剩余功率不足,精灵2剩余功率更小......再加个收放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1剩余功率不足,精灵2剩余功率更小......再加个收放脚架......

整个电动脚加起来才50克,精灵1 建议用9443浆,精灵2 建议用9450浆,精灵1 最老版本的8045浆其实是最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灵1剩余功率不足,精灵2剩余功率更小......再加个收放脚架......

严重同意

网友:
配个 xcam 的那个云台,不就可以 360度拍摄?不过就得换控吧?

精灵1 我装了 5400 电 + 二代浆配飞宇的云台可飞 20分钟,再加这个应该还可以的,只是允馀不足了

网友:
这个电动脚架哪里有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个电动脚加起来才50克,精灵1 建议用9443浆,精灵2 建议用9450浆,精灵1 最老版本的8045浆其实是最差的 ...

精灵最初设计本来就是个起飞重量不超过1000克的轻巧玩具。我的精灵1尽量减重,但起飞重量也达到了1200克(包括2700电池,OSD,2轴云台,狗和图传)。换用了9寸多轴碳桨(精灵2原配的塑料桨高负载时不安全),但是在海拔3000米左右起飞仍然不能用超过2米/秒的速度垂直下降(前进中下降会有缓解,不解释参考V22),超过这个下沉率,即使油门推到头也再没有机会飞起来了,精灵会加速下坠,我相信使用同样动力但更重的精灵2会更严重。我因为这个在高原已经两次硬着陆(触地前下沉率5米/秒),还好精灵结实,而且着陆点都是松软的土地没什么损失。当然低海拔飞这些问题表现不明显,但我想说精灵因为轴距限制还是轻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最初设计本来就是个起飞重量不超过1000克的轻巧玩具。我的精灵1尽量减重,但起飞重量也达到了1200 ...

高海拔当有高海拔的打算,大部分都是在低海拔飞行的呢!感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www.rcdepothobbies.com/SearchResults.asp?Search=rcdh+retract

这是什么网站,怎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网站,怎么买?

需要用到海淘,转运商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