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固件以后的对频问题

楼主(2015-03-12):
D10刷固件以后,设定了固定ID,,插电能自动对频,,这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失控以后,再恢复信号是否能成功对频?我测试关控以后,再开控,,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自动对频的,接收机的灯一直闪,一直对不上频。但有时又可以,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控本身就是这样的

楼主:
只要关控再开,,接收机不能马上对上频,,那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对不上了,,必须断电以后重新上电才行。

包括有时没注意先接电再开控,,死活不能对上频,,必须重新断一次电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不换个接收机试试,我的没有这个问题,关控重开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换个接收机试试,我的没有这个问题,关控重开能对上。

我也不是每次都不行,,偶尔会有不行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接收机吧。
我的rx1002,601,以及20元的6100e都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固定i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