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旋翼头。

楼主(2015-03-12):
     关于旋翼头,有一点不明白,我觉得当飞机需要向前飞行时,十字盘需要前倾,使大浆转到前方时螺距减小,大浆转到后方时螺距增加,加大直升机后方升力,使飞机前倾向前飞行。借用一张照片

我实际观察了一下,当十字盘前倾的时候,大浆转到右侧时螺距才是最大,按这样飞机应该向左飞呀?但实际上是向前飞。实在是搞不懂了!

不知道有人注意过吗?还是我看错了!本人太笨,有人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A:
观察整个桨面变化,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整个桨面变化,就能看出来了。

我就是观察了,你看上面的照片,如果十字盘前倾,那个拉杆就会把力传给大桨夹,但是发现没有,螺距拉杆和浆夹的运动轨迹并不在一条直线上。
而是90度,如果按上面的照片把十字盘靠我们这一边抬高,右边的大浆螺距增加,左边的大浆螺距在降低。

网友B:
陀螺的进动性,对于输入的外力按陀螺旋转方向转90度输出

网友:
4楼有道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可能涉及到一下专用词汇,可以查看直升机的三铰
不过通俗的说,要产生向前的力矩,要有一个周期摆动的过程,也就是横轴胶圈的作用

网友:
没注意过,楼下说说

网友:
没注意过,楼下回答

网友:
简单讲 因为旋翼在转 所以最终力量 {就是风} 会延后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观察了,你看上面的照片,如果十字盘前倾,那个拉杆就会把力传给大桨夹,但是发现没有,螺距拉杆和 ...

简单来说,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陀螺效应的典型例子。你能想到这里说明你是真的用心想过了。至少比某些认为桨盘向前向后的人理解的深了一些。的确如你所说按螺距的变化前倾的时候应该会向左偏斜。不过因为陀螺效应。所以力的作用效果延后在大桨旋转方向的90度后出现,所以飞机向前倾斜运动了。这就是答案。4楼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比较专业一些。

网友:
你观察的 静态的 转动起来  就是 前方的螺距 减小 后方的螺距增加了

网友C:
陀螺效应,对一个旋转的陀螺施加作用力,力的作用将延后90度出现。
所以要提前90度变化螺距了~

楼主:
玩模型长知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效应,对一个旋转的陀螺施加作用力,力的作用将延后90度出现。
所以要提前90度变化螺距了~

通俗易懂,长知识了

网友: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4728692   可以看看我之前提的一个问题  和你这个一样   看看解答

网友:
陀螺仪2个效应中的一个,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定轴,另一个就是导致这个现象的进动性。定轴也不是说陀螺真能把转轴定的纹丝不动。在持续的作用力下,转轴还是会偏转的,不经过计算的说,这个定轴的效果和陀螺的质量,转速成正相关,同时,陀螺在定轴的时候,确实是把力量乾坤大挪移了。而挪移的效果,同样和之前说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说大桨受到右侧的力量时,转动角加速度是转化成向前(桨是顺时针转),同时飞机确实会往左倾斜,但由于大桨的转速很高,陀螺效应很强,这个向左的倾斜已经几乎体现不出来了。另一个利用这个的东西,那种可以横搭在一根绳子上的陀螺玩具

网友:
至于为什么是90度,用动量定理是可以推导出来的,但对这些不熟不要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的进动性,对于输入的外力按陀螺旋转方向转90度输出

正解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陀螺效应,力最大方向较旋翼出现最大攻角方向沿顺时针快90度

楼主:
如果是多旋翼的,也同样是顺时针快90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多旋翼的,也同样是顺时针快90度吗?

多轴螺距两边是一样的,受力也平衡,不存在延后90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多旋翼的,也同样是顺时针快90度吗?

多旋翼的话多轴间对称平衡不考虑单轴的陀螺效应,运动方向通过桨平面变化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