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APM的问题

楼主(2015-03-12):
我是无壳APM v2.5.2+6MGPS,切到定高模式后会随风飘慢慢掉高度,最后直接落地,(气压计上已经用黑海绵压住了)请问这个怎么办?
还有今天用自动调参,开始是切到定高模式开启不了自动调参(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后来发现自稳模式也能开自动调参,结果自动调参之后直接晃翻了。。。
想问为什么定高模式开不了自动调参?该怎么办呢?

今天早晨恢复默认参数后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都开不了自动调参,但是关闭自动调参开关时在地面站上会显示自动调参停止,可是飞机一点反应都没。。自动调参到底要怎样才开。。。

网友A:
看看你有没有把调参通道的舵角正向超过100%我就是这样开启不了,信号没在范围内

网友B:
定高的问题..默认参数50%的时候才是定高点...你是不是起飞悬停油门只有30左右....

要么改悬停的定高点位置..要么定高的时候把摇杆弄倒50%的位置

网友:
在電腦上看氣壓計也是,慢慢的高度就這麽沒了也是醉了。。。

网友C:
估計山寨的Apm 2.8就這個鳥樣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有没有把调参通道的舵角正向超过100%我就是这样开启不了,信号没在范围内

你是说开关的值么?我在地面站上看是正常开启自动调参,但是飞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的问题..默认参数50%的时候才是定高点...你是不是起飞悬停油门只有30左右....

要么改悬停的定高点位 ...

今天去试了,确实是30%油门切的定高,但是50%油门就飞太高了。。。
请问怎么改这个参数?具体是哪一项?我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計山寨的Apm 2.8就這個鳥樣子吧。。。

不应该呀。。。应该还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呀。。。应该还是参数没调好

應該不是參數,是接在電腦上,看氣壓計的度數,會慢慢的往下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了,确实是30%油门切的定高,但是50%油门就飞太高了。。。
请问怎么改这个参数?具体是哪一项? ...

按图红色框内把数值设到400遂步向下调,找个正确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开关的值么?我在地面站上看是正常开启自动调参,但是飞机没反应

那就是你在风中调手一直在动杆,只要你有动作它就不跳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红色框内把数值设到400遂步向下调,找个正确值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确实是默认定高油门的问题,调小之后就可以随意开启自动调参了,不过自动调了几次出来都是乱抖,没办法就还是用默认参数飞了。。。
本以为还算稳定了,结果今天见识了一下NAZA才知道什么是稳定,不知道APM可以达到那个水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在风中调手一直在动杆,只要你有动作它就不跳舞了

谢谢回答,问题解决了,是默认定高油门的问题,之前油门太小没有真正切到定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