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D7E求助

楼主(2015-03-12):
新人入模,因为家里有一个哈伯森小四轴,还有伟力的911一台,所以入手改装的D7E,由商家改装,第一次增加了PPM输入及天线横置、增加破解功率、增加了7105模块,到手飞了几个月,911三面悬停问题都不大了,后来又买了977,又将D7E寄回给原商家,第二次改造,改造项目:两个比例旋钮、两个三段开关、2401模块、刷了DV 4.01固件,等了半个月,总算控到手了,到手既飞,不过问题也来了,第二次改造回来后发现D7E偶尔会自动断电,特别是在监控通道的时候,但在操作的时候一般又不会断,这个问题没影响什么,所以就没管它。不过昨天晚上我打算练模拟器来着,还没接上呢,控就提示没电然后就自动断电了,等我把电池充满了开机就提示电压不足无法存盘,我用的是7.4V 2000的电池,开机后在控上显示电压也是8.1V,应该是充满电的啊,后来我拿电池盒接上4节5号电池也试了,问题依然,不过每次开机都会有相同提示,然后我还发现除了下面的设置面板是可以操作外摇杆都没有正常工作,在通道监控里是空白显示,没有任何一个通道,而且如果在这个页面下多拨动摇杆几个就会自动断电,使用模拟器则提示打开发射器,总之遥控器就是无法正常工作 ,在网上找了半天资料也查不到相关的东西,卖家回得特别慢,我又特别的急,卖家倒是让我在遥控器设置里设置一下电池,不过这个DV固件上好像根本就没有关于电池的设置,只好求助于论坛里的高人来指教了。

网友:
你同时加了两个头频头吗?
我曾经看过有贴子介绍同时加两个高频头,里面什么元件电流不够供两个高频头,发热厉害,控会自动重起.

你重刷一次固件看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我看别人增加多个发射模块的话用开关来控制通电的。怕负担不起。

网友:
输入的3.3v稳压块供电不足了,要换掉,比如换成1117-3.3

网友:
同d7e能否交流下  我QQ601901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