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白装了个脚架

楼主(2015-03-12):
给小白装了个脚架

20150310_205515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20150310_210854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20150310_210904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20150310_211027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20150311_232906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20150311_234502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microMsg.1425998051900 [最大宽度 640 最大高度

网友:
副翼没必要切完的

网友A:
不错,活干的干净!
两个建议供参考:
1、电调的线,建议从后起落架固定片底下走。或者理解为在机内走线。原因是,万一起落架脱落,现在的样子,会殃及电调和电机,一扯掉一堆东西。容易损失很大。
2、前轮舵机和前转向轴,最好一起固定在一块层板上,然后再将层板粘到飞机上。原因有二,一是方便维护,万一扫齿了换舵机容易。二是,直接将舵机粘到机身上强度可能不够。

网友B:
这飞机飞起来动力不够你信么

网友:
这么多人竖大拇指啊,有个低级错误,大家来找茬

网友:
太软。会趴窝

网友C:
前起落架上下都需要安装板,上下夹住机身

网友B:
桨都装反了。。。。。。

网友:
浆反了,前起落架方向反了

网友:
改装得不错,不知道起降时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X5相当好飞,不过我的没装起落架,都是手抛的,感觉起落架装在机翼上比较好,像B2的起落架一样,上个起飞的视频看看效果,如果好我也加起落架

网友:
这个起落架不好起飞(或者飞不起来,呵呵,没这么装过),除非推力大到能让飞机垂直起飞,或者跑道很长。后轮的最佳位置在重心往后1-2公分左右(本人是这么做的)。

楼主:
我想把舵机行程改小应该与把副翼不切完的效果超不多吧 所以就按原设计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飞起来动力不够你信么

咋办?

网友D:
螺旋桨的确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旋桨的确装反了

谢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活干的干净!
两个建议供参考:
1、电调的线,建议从后起落架固定片底下走。或者理解为在机内走线 ...

谢谢 继续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起落架上下都需要安装板,上下夹住机身

正准备下侧补个限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都装反了。。。。。。

网友:
KV1400   8060桨刚刚好

网友:
试飞没有,怀疑主起落架座牢靠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准备下侧补个限位 谢谢!

前轮高度一定要比后轮高  放在地上机头要明显的上翘 要不然的你还真飞不起。吸着地面一直地上跑

网友:
不一定,前轮高了不好降,容易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