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失控

楼主(2015-03-12):
前一次用gps模式 飞着飞着打舵没反应 一会儿又自己开始升高,赶紧切姿态模式之后能控制来
今天中午直接搜完星之后干脆不用gps了,姿态模式飞着飞着又没发控制了,又开始升高,马上切回gps模式又恢复控制

这算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靠,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A:
先好好检查下你的遥控系统,貌似失控问题~

网友:
自动升高应该是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好好检查下你的遥控系统,貌似失控问题~

嗯我也想过,但是为什么切换模式之后马上又能控制了呢

网友:
你取消 失控回家了呗·····

网友:
失控、控的問題最大

网友:
飞行阴影制造机

楼主:
今天换掉了有折痕的接收天线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