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APM2.8保存多个PID问题

楼主(2015-03-12):
鸡鸡经常装不同的电池,有时候会带相机,有时候又不带,这时候要是分别有对应一个PID就好了,请问下APM能不能直接切换保存好的PID参数,就像CC3D那样可以保存很多个PID随时切换。顺带问一下在速率模式下的倾角限制在那里调整啊
还有PIX能不能支持SBUS了?AT9的SBUS里有几个通道?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但现在好像只能用手机现场调整最方便了,用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但现在好像只能用手机现场调整最方便了,用数传

這樣啊,手機裏面可以保存很多個pid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啊,手機裏面可以保存很多個pid嗎

不是,,,手动改,,哈哈哈哈,,,APM内存很小很小的,,以后PIX可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手动改,,哈哈哈哈,,,APM内存很小很小的,,以后PIX可能可以实现

心塞了。。。要是能把pid值存在手機的裏,換的時候由手機上載就好了。

网友B:
电脑及手机地面站 能无限保存参数设定,只要开启想要的参数再上载到无人机就行,不用每次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及手机地面站 能无限保存参数设定,只要开启想要的参数再上载到无人机就行,不用每次设定

謝大師,回去好好研究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