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G2與G3雲台掛載其它飛行器如何單控

楼主(2015-03-12):
很多飛友有這樣的問題
問到說買了G2 G3
掛載在其它的飛行器上
要怎麼使用單控遙控器控制飛行器
又可以控制雲台
在這邊把接法分享給大家參考

因為亞拓雲台的控制器有鎖通道
第一通道為雲台的頭像
第二通道為雲台的俯仰
第四通道為雲台的水平
G2 與 G3系列雲台接是這樣控制
又一般的飛機直升機1 2 3 4通道是用來控制飛行器的
所以沒辦法更改通道控制雲台

這時候就需要透過一個S.BUS訊號轉接卡
把遙控器的其他通道透過轉接卡變成S.BUS訊號中的1,2,4通道 進入雲台的控制器控制雲台的動作
G2的控制板在雲台上方,所以直接用飛行器的接收即可
G3的控制板在雲台後方,需要360度旋轉,所以建議多加一顆接收機,才不會捲線
若G3的控制只有用到俯仰,不需要頭向旋轉,也可以只用一顆接收機

手邊沒有8通道以上的接收,在這邊使用一顆R7008調整為第4模式,接收機通道變成1~6通道變成 9~14通道示範
所以接收上面的1~6通道變成遙控器對應的9~14通道
實際的接法可以透過下面的照片,遙控器的設定也參照下面照片
將接收的9,10,11,12通道訊號轉接到 S.BUS轉接板(藍色)的1,2,3,4通道
G3轉接時因為接收機單獨 需要外接電源,透過專接板將電源接給接收,這樣轉接板與接收都有電
G2接收直接透過飛行器就給電了,不用再從S.Bus轉接板給電
G2與G3都需另外提供12V電源  G3可直接接在PCU插口如下照片

G3控制接法

外接12V電源

PCU插口,請確認好正負再接

轉接板與接收

S.BUS接口

訊號轉接通道

通道訊號線對應與給電

接1~4通道

接收機9~12通道與電源

接訊號出口

側面

確認訊號線位置

轉接板

遙控器9~12通道設定

G2接法

接收機9~11通道,可再加一條訊號線增加功能

轉接板接訊號線位置

透過S.BUS插口給訊號

記得雲台控制改為Futaba S.Bus
轉接板也是買轉換為Futaba S.Bus訊號的

网友A:
云台的PCU接口的信号线要是支持S.BUS信号输入控制云台就好了  可以360度转了 我现在就拖着一根很长的线好麻烦的说

网友:
等亚拓改进了就可以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台的PCU接口的信号线要是支持S.BUS信号输入控制云台就好了  可以360度转了 我现在就拖着一根很长的线好麻 ...

G2云台的PCU是指电源输入及APSM讯号输入
如果要接S.BUS,可以单独接在S.BUS

网友:
G3也是相同接法

网友:
这么详细的发贴分享,赞一个

网友B:
请问亚托云台的快门控制使用的第几个通道?

网友:
单控航拍比较考验水平

网友(2016-02-05):
引用 网友B:
请问亚托云台的快门控制使用的第几个通道?

我也想知道,快门控制怎么设定,几通道呢,,,,还有就是,不用sbus转接板的话,可不可以直接把G3的sbus接口接7008的sbus接口上,再从遥控改9到16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