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飞航点炸鸡了。求大神分析一下log

楼主(2015-03-12):
百度云附件:2015-03-12 12-57-09.log等
飞航点,高度定20米高,可是忽高忽低,最后达到180多米!

网友A:
你是用数传飞的吗 为什么遥控的通道3 油门通道输入给飞控一直是最低油门信号
最后炸鸡的时候 飞机处于失控状态 自动切到了RTL 估计正在降落的时候 十几米高度 你遥控突然切到了 自稳模式 此时你的油门通道还是最低信号
电机关闭 自由落体。。。看日志是这个情况

网友B:
对哦,注意在地面站操作的情况下也要把油门放到中位,否则一旦切换模式就自由落体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