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转穿越~求大神推荐一套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5-03-12):
小弟也算新手~手里一套精灵1玩个简单航拍~独自一人玩耍倍感空虚寂寞~今天看了穿越视频瞬间找到了对飞行的渴望~求大神推荐一套穿越机全套配置~跪谢~小弟 也没啥要求,稳定结实耐操性就行~

网友:
自己淘宝 搜索:qav 250很多配置

楼主:
这么冷清?玩穿越的很少吗?顺便问下穿越机安装gps不?安装了以后是不是就没穿越的乐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冷清?玩穿越的很少吗?顺便问下穿越机安装gps不?安装了以后是不是就没穿越的乐趣了?

最好不装,穿越经常炸机,装GPS增加炸机代价,而且穿越gps经常没信号

网友:
基本就是那方案,宝里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装,穿越经常炸机,装GPS增加炸机代价,而且穿越gps经常没信号

重点是飞控选择和调参,新手建议lite。
GPS炸鸡代价是大,但刚开始练习稳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