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 惑 的 四 轴 ??????

楼主(2015-03-12):
四轴机架,

飞控:Naza V2,
电机:X4110S KV340,
电池:6S 10000mAh,
起飞重量: 3.8 kg.

三个疑惑:
1.Naza V2,飞控除了大疆电调,还可以用什么电调?
2.除了大疆的狗台,还有什么狗台适合?
3.桨的选择:1555 桨  与  1755 桨   用哪个尺寸的桨悬停时间长(大概多长时间)?

请把理由也分享.....

网友:
三个疑惑:
1.Naza V2,飞控除了大疆电调,还可以用什么电调?
其他电调都可以
2.除了大疆的狗台,还有什么狗台适合?
只要是狗台都可以,价格从2百多到1千多不等
3.桨的选择:1555 桨  与  1755 桨   用哪个尺寸的桨悬停时间长(大概多长时间)?
你的KV值用17的螺旋桨吧,尺寸由KV值来定的.在电机允许的范围内,其他条件一样,大桨比小桨效率高,如果无其他用电设备,这重量飞行时间15到18分钟左右,只能说个大概,因为还得看你用什么螺旋桨,碳的呢,还是普通塑料的还是APC,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的

网友A:
其实你不应该问还可以用什么,应该问哪款最好,电调建议用好盈铂金的,狗台还是用会DJI的吧,虽然贵点,但是性能不错,也可以连飞控.螺旋桨用APC的吧,设备都那么好了,不差那几个钱了

网友:
什么机架?

网友B:
带狗怎么会3.8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应该问还可以用什么,应该问哪款最好,电调建议用好盈铂金的,狗台还是用会DJI的吧,虽然贵点,但是性 ...

15桨 和 17桨   哪个悬停时间长????

楼主:
700的伞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狗怎么会3.8KG?

预估,多说些,还没下决定装呢.....

网友C:
用1555吧,预计用4s10000空机可以飞到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555吧,预计用4s10000空机可以飞到30分钟

是  6S   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6S   的电池

你用多大电机?

楼主:
X4110S KV340

网友D:
建议你论坛潜水半个月,善用论坛搜索功能!!!你这问题提的没头,没尾的!极楓铝方管450机架,FPV全配,3S 5200毫安,1147浆,20A电调,lite控都可以30飞三十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论坛潜水半个月,善用论坛搜索功能!!!你这问题提的没头,没尾的!极楓铝方管450机架,FPV全配,3S ...

谢谢建议,

我的问题就是2选1,哪个桨适合悬停时间长,电机和电池都说清楚了,重量都有了,就是这两个桨用哪个悬停时间长,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那大概20分钟

网友D:
你看一下你那个电机的拉力个功耗,论坛里有计算公式的,我以前见过,你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你那个电机的拉力个功耗,论坛里有计算公式的,我以前见过,你搜索一下!

好的,

楼主:
1755的桨呢???

怎么6S 10000的 电池比4S  10000的电池时间还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