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nazalite 已刷V2 每次升高到120米左右的就会自动返航下落

楼主(2015-03-12):
请教高手 ,自组山精最近几天 每次升高到120米左右的就会自动返航下落。  下落过程中切换姿态,GPS,  接回 又可以继续升高 试过继续升高到200米 没有失控
飞控是 nazalite 已刷V2 动力是E300套装, 天9控     nazalite的参数设置了飞行高度限制为1000米 半径为2000米,
以前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请模友们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在一个普通的山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在一个普通的山区

看下GPS 接線松了沒?還有模式切換時的閥值,有可能在閥值,倒置兩個模式之前切換

网友:
遥控器失控了吧

楼主:
不可能吧,前天我还飞了900米 高度在60左右,但是直线升高就不行了,刚才测试只有60几米就往回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GPS 接線松了沒?還有模式切換時的閥值,有可能在閥值,倒置兩個模式之前切換

GPS显示正常的一般有8-10个卫星

网友B:
请问楼主lite刷v2需要买v2的pm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贴一层黑胶布、、、、、

意思是飞控怕光吗?回头我试试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lite刷v2需要买v2的pmu吗?

我没有购买pmu,  osd买的是非凡的N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购买pmu,  osd买的是非凡的N2

哦,还是用的原来的设备,谢谢了

网友D:
遥控器天线没放对,所以失控返航,
你把天线打横水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天线没放对,所以失控返航,
你把天线打横水平就可以了

估计是失控返航,遥控器天线是水平放置的 ,请问机器上的接收机天线放置有没有要求,我的是漏出来绑在脚架上了,请问天9一般可以遥控多高的呢

网友:
有个限高。不知道你有没有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飞控怕光吗?回头我试试 呵呵

飞控不能见光,用黑色热缩皮包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前天我还飞了900米 高度在60左右,但是直线升高就不行了,刚才测试只有60几米就往回走了,不知 ...

你所在区海拔多少

网友F:
飞控锡纸包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不能见光,用黑色热缩皮包着

飞控上面用了2层铝箔纸和gps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所在区海拔多少

海拔高度怎么看,估计也不高,江西地区,估计是失控了,今天刚飞了一下飞到140米高,就失控了,不知道如何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失控返航,遥控器天线是水平放置的 ,请问机器上的接收机天线放置有没有要求,我的是漏出来绑在脚 ...

打横水平放我飞过893m高度不失控
但是有次500m左右就失控
环境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横水平放我飞过893m高度不失控
但是有次500m左右就失控
环境不一样

可能我这里的环境不适合高飞吧  现在只能一次性到140米了   飞远还可以 上次飞了个960米失控 呵呵

网友:
应该不是刷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lite刷了V2固件在姿态和GPS模式都是闪红灯!但是又能解锁电机!!求解!!1

网友:
我的NAZA lite想升V2,按照sbdji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但试了n次调参软件始终不提示升级,一直没刷到,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搞的我都不敢升级了。在问下lite的GPS升级后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在一个普通的山区

山区里有军事基地吧!

网友:
我没有用V2 pmu,  用的是非凡的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