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老鸟快进 四轴配置

楼主(2015-03-12):
本人新手一名以前一直在玩固定翼现在想玩四轴自己琢磨了一套配置想请大神老鸟给予指导和帮助您的建议和指导就是新人前进的动力在此先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永不炸鸡
我自己的配置:
                      1   机架  F450沉金板   包含机架和脚架某宝79元
                      2   电机  F4006  950KV   某宝68一个
                      3   电调  好盈乐天   XROTOR  40A    某宝   65一个
                      4   飞控  AMP2.6内置罗盘   某宝195
                      5    GPS  CRLUS  M8NGPS   某宝295
                      6    OSD  MINIOSD  视频叠加   某宝84
                      7    图传   5.8G   2000MN加三叶草天线    某宝390      7寸显示器   某宝178
我自己有格式3S5000ma电池两块和一个七通遥控器

我的问题来了:
                      1 如果是想要全套FPV航拍还需要什么具体型号某宝的价位是多少要性价比高的
                      2 全套的话起飞重量估计2000G这套动力够不如果够得话用什么桨,不够的话用什么电机搭配3S电池续航能力长
                      3 如果在重量不变电池不变的情况用什么电机螺旋桨续航时间长
                      4 或者有什么好的搭配推荐也希望大神给予推荐

楼主:
自己沙发在线坐等快来人呀

网友:
还需要摄像头或者狗+云台

网友A:
首先电调我觉得没有必要配这么大的,30A应该足够。之后回答你的问题
1 你需要一个云台和一只狗,有钱买狗四没钱买山狗。不过不要对山狗画质太期待。
2. 估计你这套东西要超2kg。就算1238浆可能也要60%+的油门起飞,5000的电池估计实际也就能飞15分钟。
3. 不知道,3s搭配4006效率差不多极限了吧

楼主:
怎样才能在小油门的情况下起飞 是要换更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调我觉得没有必要配这么大的,30A应该足够。之后回答你的问题
1 你需要一个云台和一只狗,有钱买狗 ...

怎样才能在小油门的情况下起飞  是要换更强力的电机么  续航能力怎样才能延长到半小时或者二十多分钟

网友B:
450尺寸限制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才能在小油门的情况下起飞  是要换更强力的电机么  续航能力怎样才能延长到半小时或者二十多分钟

这么重视续航的话你至少需要一个碳纤维的机架。
减少重量是增加续航的最好方法。如果你能把飞机整体重量控制在1.8kg以内的话,这套东西也许能飞20分钟。
4006电机我没用过,只能根据网络上的表格进行估算。跟实际有出入的话勿怪。

网友C:
搭配一個550架子吧。650更高,你想懸停上20分鐘,得更大電機配4s 6s電池。建議pixhawk ,架子自己設計或者求圖紙加工個碳纖維的。也就200左右。雲台配個200多的吧,效果一般般。

网友D:
这个配置线玩玩喽    玩溜了出掉   然后换  哈哈

航拍看你什么要求了  这个配置估计到时候你不会满意的

楼主:
能给个差不多的配置不不想来回折腾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线玩玩喽    玩溜了出掉   然后换  哈哈

航拍看你什么要求了  这个配置估计到时候你不会满意的
...

能给个差不多的配置不不想来回折腾

楼主:
能给我说说pix和apm的最大区别吗我不

引用 网友C:
搭配一個550架子吧。650更高,你想懸停上20分鐘,得更大電機配4s 6s電池。建議pixhawk ,架子自己設計或者 ...

能给我说说pix和apm的最大区别吗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差不多的配置不不想来回折腾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不管什么配置   总会不满足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我说说pix和apm的最大区别吗我不太懂

Apm的cpu性能不夠,固件要跑不動了,所以要升級cpu來提升性能。pix 採用了2個32位cpu,一個作為備份用的。可以支持卡爾曼濾波。把震動濾掉。這樣你硬挂也就是可行的了。還有其他許多許多好處,未來加入的功能也都能加入Apm未來就沒有更多功能了。

网友:
这是我前几天拍的,你这套东西比除了机架之外比我还能好一些,仔细调整一下达到这个程度并不困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48270&extra=
不过想要更好的效果450可能就有点不够了。

网友:
450不好飞。
电调太大了。

网友:
你这配置折腾S你,飞控果断naza,其它可参考我的帖子里的“T-630”

网友:
电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