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用DEVO7-E用什么模式

楼主(2015-03-12):
六轴用DEVO7-E用什么模式

网友A:
跟轴没关系吧,玩多轴都是用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轴没关系吧,玩多轴都是用固定翼模式
DEVO7通接收器连接AMP,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A:
华科尔的接收机顺序和一般的不一样,看说明按照升降副翼油门方向的顺序接到apm的输入端1--4接口,接收机再接个三段开关通道接到apm的第五接口控制模式,还可以找一个两段开关通道接到apm的第七接口控制自动调参或者其他功能

网友A:
刚才1--4顺序说错了,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

楼主:
不报警了 地面站调试了 可电机不转 麻烦你了

楼主:
amp飞控太难调了 搞了一天还不行 继续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