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遥控器控制精灵P2V的云台俯仰?

楼主(2015-03-12):
精灵P2V默认是用手机APP来控制云台俯仰的。感觉很不顺手。在淘宝上看到有改装件,如图。

买来装上发现不好用。仔细看板子,其实这摇杆就是转动PCB上那黄色的电位器。

用螺丝刀转那个电位器,云台俯仰是不动的... 研究了一下精灵的调参工具,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设置这玩意。那究竟该咋整呢?

网友A:
不光是调整这个的。还有主控板上需要调整

网友:
调整的地方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调整这个的。还有主控板上需要调整

主控板上咋调整?有攻略吗?跪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板上咋调整?有攻略吗?跪谢!

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我看网上貌似有别人说过。。

楼主:
用RC Assistant连上去检查,把X1设置为Ch6,看上去是正常好用的。但是精灵那一头还是没反应。

网友:
挑参软件里选择遥控器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