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分享新科技材料固定翼

楼主(2015-03-12):
懒得说话了,看图吧

网友A:
这种沙地,建议还是飞高速三角翼吧,或者塑料机身,一种吹塑材料,或者就是手抛、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沙地,建议还是飞高速三角翼吧,或者塑料机身,一种吹塑材料,或者就是手抛、手接。

有草堆的,正常飞我们找草地降落的

网友:
周末再来。

网友B:
炸是炸了,楼主没有说明炸机时的具体情形 高度、速度、模型的整备重量等等(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种完全耐炸的航模,炸机的损失大小,完全视乎技术和运气)

网友:
700多没了

网友:
其实 仔细看 机身材料还是不错的。这要是以前的EPO 就这种撞击 早就碎逼了。

网友:
卧槽,好牛逼的断面……不过应该比EPO更脆吧,虽然比EPO更易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是炸了,楼主没有说明炸机时的具体情形 高度、速度、模型的整备重量等等(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种完全耐 ...

三米左右高度,炸了两次,首飞
这机推荐的配置是错误的
所以没飞成功就炸成这样了
最后只能上泡沫胶
建议上2000KV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米左右高度,炸了两次,首飞
这机推荐的配置是错误的
所以没飞成功就炸成这样了

粘好后再来

网友:
这鸡鸡不便宜啊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与宣传的超强韧性不合啊。如果韧性好的话不会断口哪会这样

网友:
炸炸更健康,我F22机头炸没了,用了EPP断肢再造术,满血复活

网友C:
CC3D飞控吗,固定翼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飞控吗,固定翼好飞吗

很好飞,很平稳
如果你做好重心平行,滑翔起来能飞很远

网友D:
别听商家忽悠,没有耐摔的飞机,只有好修的飞机。

网友E:
修复没问题,就怕粉碎性的炸,而且还炸的找不到碎片了

网友F:
epp 的那个390 相当抗整,就是强度不高需要加强

网友G:
属于比较脆的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