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8摄像机使用舵机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5-03-12):
有没有那位将808装在如下图的云台上?刚买的单轴3D打印的云台左右晃动太大,想上个两轴的云台玩玩又不想用3D打印的

哪位用过说一下效果如何,或者说一下用的哪种云台合适

网友:
这种说实话和硬挂没什么太大区别的   我用过

网友:
舵机云台就调个方向,跟防抖动一毛钱关系没有。那些个山寨的云台俩轴仨轴的应该都还行,价格不贵,关键控制都在控制板里边,拿回来调调参数,整整配重,能用。

网友:
808硬挂嘛,把桨平衡做好,震动就小了

楼主:
难道起不到增稳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