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可以充镍氢电池组么?

楼主(2015-03-12):
A6可以充镍氢电池组么?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用过A6。以为也可以设置电池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电池类型选NiMH 。小电流充。就是充电的时间会比较长。电流过大,对电池有伤害。镍氢电池其实有 ...

a6没有找到镍氢选项啊,只有电压电流选择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怎么设置呢?

网友:
a6不行的。它是锂电专用充电器。其他的电压不行!b6才是一机走天下。但精度差。

网友:
估计不行,没选项

网友:
a6的截止电压最低是1.5v正好给镍镉电池充电 不过接起来麻烦

网友:
A6只能充锂电的,镍氢电池充电检测原理与锂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