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 旋转有问题 请教请教!!!

楼主(2015-03-12):
飞控 零度S4V2 遥控式D10 。 飞机不稳晃动比较厉害的 特别是飞机旋转的时候
往右旋转 松杆后飞机方向会快速回弹 回到原来的方向 。往左请打方向杆飞机会
快速往左旋转 几乎失控的状态。下午刚刚断了一根桨。

网友A:
先排除飞机本身是否有问题,貌似是你的逆转电机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飞机本身是否有问题,貌似是你的逆转电机有问题吧

昨天晚上做了一下油门校准 早上试飞还是晃的厉害 然后把晃动感度从110加到了180 飞机基本已经稳了 但打方向旋转时候还是感觉飞机有抽搐现象 左右前后方向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做了一下油门校准 早上试飞还是晃的厉害 然后把晃动感度从110加到了180 飞机基本已经稳了 但打方 ...

我的S4V2也有这个问题,顺时针旋转的话不会掉高,,逆时针会有点掉高然后猛的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4V2也有这个问题,顺时针旋转的话不会掉高,,逆时针会有点掉高然后猛的抽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零度的技术人员出来解释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C:
飞机不稳一般是调参没调好。旋转是在自动悬停模式下吗,看描述需要检查电机平衡性。如果有wifi的话请把航迹文件发到交流群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不稳一般是调参没调好。旋转是在自动悬停模式下吗,看描述需要检查电机平衡性。如果有wifi的话请把航迹 ...

我也感觉像是电机问题 电机平衡性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像是电机问题 电机平衡性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检查所有电机安装是否水平,螺丝是否松动,桨是否平衡,飞机重心是否在中心

网友:
飞控出给我吧。。

楼主:
999你要就拿去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999你要就拿去吧

贵了。。。能买个新的V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了。。。能买个新的V3了。

是的 现在V2貌似都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现在V2貌似都买不到了

是的,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