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 飛控不能解鎖.....

楼主(2015-03-12):
v1.05
自檢通過, 唯獨GPS 顯示 no fix ?? 為什麼啊....一直不能解鎖

网友:
你有没有正确地将GPS的电线接上?

网友:
这 XX飞控你还在用,扔了得了。,,

楼主:
再次重刷固件後突然能解鎖啦, 這飛控真難搞, 試飛很穩定

這飛控不好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重刷固件後突然能解鎖啦, 這飛控真難搞, 試飛很穩定

這飛控不好用嗎?

是不是换了个地方刷的?

网友:
这渣渣飞控我买了果断后悔 GPS定点完全稳不住 飘来飘去联系客服返修说1到2米正常的  我去

网友:
我觉得这控很稳,动作有点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重刷固件後突然能解鎖啦, 這飛控真難搞, 試飛很穩定

這飛控不好用嗎?

反正没啥人用倒是真的..也没见秒了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个地方刷的?

沒換地方, 就是重刷一次了

网友:
我有这飞控GPS太渣了

网友:
本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连接线路之后,插电不需要解锁电机自动转了,加油门没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