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不住高啦,求助!!

楼主(2015-03-12):
先报配置
APM2.8+6M
猛禽360机架
E300动力套
300块云台
山狗SJ4000
电池4S2200  和4S5000
不算电池1008克

问题是这样的,这套配置原本在飞越F450机架上,定高效果非常非常好
现在把机架换成猛禽360,就定不住高了
切到定高后,感觉电机转速一直在快慢变化,飞机小幅上下窜,然后不定时得突然猛地上升或者下降,要对应得把油门拉到底或者推到顶才能止住。

气压计里有盖海绵,震动也还不错,X轴在+-1之内,Y轴+-1.5,Z轴在-5到-15之间也没有超。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 猛禽360的原装挂载板 只是用2颗螺丝固定在机架上,太软了
挂上云台以后,飞起来上下晃悠,放大了震动
根据坛友 do335maomao  的图纸,雕了一个云台电池一体的挂载板装上后,问题解决

不过看不少模友用这个机架,云台也是挂在原装挂载板上的,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看日志的ThrOut发现,油门输出值在自稳下是平稳的,一切到定高,立马快速上下调整,印证了飞行是观察到的电机转速不停变动

楼主:
日志里的高度信息,明显很不正常

楼主:
这楼发重了。。。

楼主:
我自己分析的定不住高的几个原因:
1、震动。这个应该排除了吧 X轴在+-1之内,Y轴+-1.5,Z轴在-5到-15之间  不说很好,但是应该也不至于导致定不住高。
2、海绵。问题是以前用F450机架也是这么垫的海绵啊,要说区别,那就是F450时,飞控在上下中心板之间,猛禽360飞控在上中心板上面。现在用嘴对着飞控的输入插线端(就是连接收机那边,离气压计近一点)使劲吹口气,观察地面站,高度会猛地下降几米。不知道这样子桨的气流会不会干扰到气压计。
3、光照。我都是晚上在院子里试的,这个应该不存在问题。
4、PID。PID就是默认的PID,原本飞F450时一切挺好。

楼主:
有木有人啊,帮帮忙啊,快搞死我了

网友A:
百分之九十的定高问题,都是震动引起的,电机和桨做平衡,然后加装减震器,

网友B:
apm的定高算法是z轴加速机为主..气压计为辅的算法..你这z轴震动值大了....还有pid最好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木有人啊,帮帮忙啊,快搞死我了

说了你别不信,换大一号桨试试

网友C:
我的e300在山寨精灵机壳上和你一样现象,自稳起飞60%以上才行,apm换pix后依旧,只是定点稳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九十的定高问题,都是震动引起的,电机和桨做平衡,然后加装减震器,

自紧桨不太好做平衡吧,另外减震我加了,不过是在APM壳子和中心板上班上打孔,直接加的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的定高算法是z轴加速机为主..气压计为辅的算法..你这z轴震动值大了....还有pid最好调一下...

请问PID该如何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e300在山寨精灵机壳上和你一样现象,自稳起飞60%以上才行,apm换pix后依旧,只是定点稳点了。

我在F450机架上一切正常
现在这个架子自稳50%油门悬停,就是定高保不住高度。。

网友:
450架子比较软 可以抵消一部分震动 碳纤鸡架就灰常明显反应震动真实状况 大的灰常大 小的灰常小

网友D:
悬停能定住意味着气压计的工作本身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悬停能定住意味着气压计的工作本身是正常的

油门手控也能悬停,和气压没关系

不过真不是气压计问题

我也发生过楼猪一样的情况

网友D:
要不重刷固件,把油门啥的都重新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手控也能悬停,和气压没关系

不过真不是气压计问题

360轴距 最大也就9寸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重刷固件,把油门啥的都重新弄下

固件换过3.15  各种校准也都校过,仍然不行啊
想刷3.2, 找不到在哪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固件换过3.15  各种校准也都校过,仍然不行啊
想刷3.2, 找不到在哪刷。。

我这室内定高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室内定高都没问题

这震动真好。。。我不装桨也就这样了。。

网友D:
要不把重量加重点
以前这种情况也有过,后来增肥之后反倒没有

网友G:
自穩下只能調p 把p調到3.5試試,調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重刷固件,把油门啥的都重新弄下

无效,不信你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震动真好。。。我不装桨也就这样了。。

我擦 我这刚室内试飞的 我觉得你要用360鸡架的话 就不要用e300 可以尝试用飓风2216 kv800搭配 APC 1047自己做一点简单的静平衡 挂狗用4s 8000的电池 飞10分钟没问题的 e300 多负载一点就会发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360轴距 最大也就9寸桨了吧。。。

你不会是用的大疆944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把重量加重点
以前这种情况也有过,后来增肥之后反倒没有

之前用F450机架比现在重200克,的确没事
难道真是轻了?也不对啊,之前F450用4S2200电池的话,也比现在用5000电池轻啊,同样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穩下只能調p 把p調到3.5試試,調小

是调第一行的3个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 我这刚室内试飞的 我觉得你要用360鸡架的话 就不要用e300 可以尝试用飓风2216 kv800搭配 APC 1047自 ...

就是这套东西,原本在F450机架  4S5000 飞15分钟
之前震动和我现在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是用的大疆9445吧?

9443 自紧桨
E300动力套里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调第一行的3个P吗

對,你是什麼架子忘了。450 p3.5 550p2.8吧,建議值,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對,你是什麼架子忘了。450 p3.5 550p2.8吧,建議值,僅供參考

我原来是F450架子,默认的PID,第一行的P都是4.5挺好的
现在是360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F450架子,默认的PID,第一行的P都是4.5挺好的
现在是360架子

360軸距的架子p要變大哦,具體數值不知道啦,你試試5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9443 自紧桨
E300动力套里的啊

说了你又不信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了你又不信邪

问题是一来我手里没有10寸桨
二来360轴距也装不上10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一来我手里没有10寸桨
二来360轴距也装不上10寸吧。。

换桨型,楼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擦 我这刚室内试飞的 我觉得你要用360鸡架的话 就不要用e300 可以尝试用飓风2216 kv800搭配 APC 1047自 ...

大马拉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马拉小车

价格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紧桨不太好做平衡吧,另外减震我加了,不过是在APM壳子和中心板上班上打孔,直接加的减震球

那你去掉减震球试试,,或者在飞控板上面多粘几个一元的硬币,来改变共振频率,,可以试试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 猛禽360的原装挂载板 只是用2颗螺丝固定在机架上,太软了
挂上云台以后,飞起来上下晃悠,放大了震动
根据坛友 do335maomao  的图纸,雕了一个云台电池一体的挂载板装上后,问题解决

不过看不少模友用这个机架,云台也是挂在原装挂载板上的,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这个帖子很有技术深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