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加高頻頭問題

楼主(2015-03-12):
今天加了高頻頭後,無意間發現顯示幕有一條空白,改壞了,還是真的有問題,目前能正常

网友:
屏幕的线可能没插紧吧

网友:
再刷过控看看

网友:
屏幕排线的问题

网友:
加的什么型号的高频头?

网友:
我d7e刷机后正常开机突然花屏,重刷之,搞定

楼主:
加XL7105-D03B及NRF24L01+ 7dbm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XL7105-D03B及NRF24L01+ 7dbm

7dbm有必要么

楼主:
只有2dbm因為還要進入設定沒有進去設,實際只有2dbm,今天有重刷了,還是一樣,找時間看看,線有沒有鬆了

楼主:
拆控把線重新插過,還是一樣,看來只有將就著用了

网友:
液晶屏玻璃和排线连接处可能有几根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