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通道八通2.4G遥控器出问题了

楼主(2015-03-12):
刚买的天8遥控器,用了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屏幕无显示,RF指示灯灭的现象,关掉重开又好了,一小时就出现两三次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该怎么解决啊,玩模拟器的时候没这个现象

网友A:
你好
是重开机又能正常使用个吧小时,出现屏幕无显示,RF指示灯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亮不亮,也不亮的话看看电源接口
还有不解的请联系我们 谢谢
售后服务部:0755-26581817  13530529708 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是重开机又能正常使用个吧小时,出现屏幕无显示,RF指示灯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亮不亮,也不亮的话看看 ...

用不了个把小时,有时候用十几分钟就出现这种情况,电源灯是亮的,就屏幕无显示,RF指示灯灭

网友B:
返修吧,哥。这样问题控你用的放心么,飞着飞着突然RF灯不亮了,您是打算提控回家还是不提控回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修吧,哥。这样问题控你用的放心么,飞着飞着突然RF灯不亮了,您是打算提控回家还是不提控回家呢

关键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问题,担心返修也查不出问题,最后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问题,担心返修也查不出问题,最后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有结果

问你一句,不返修你又能怎么办

网友C:
要是我就打开后盖,吧所有插头都动一下。应该是显示屏数据线与主板的插头松了。

网友:
学习学习,继续潜水!

网友:
天地飞的售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返修了,天飞售后还是不错的,应该可以完全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打开后盖,吧所有插头都动一下。应该是显示屏数据线与主板的插头松了。

拆开后不就没保修了吗,是显示屏和RF指示灯一起灭掉的,要是光显示屏不亮倒是可以断定插头接触不良,而且关掉再开就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