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线控飞机的具体构造和制作

楼主(2015-03-12):
既然要搞航模,电容飞机见过,做法会了,目前没有电容和微开关实验。遥控飞机也是有很多教程,可一直说青少年活动中的线控,占地不大,可观性高,但找不到这类飞机的具体做法,如何配点子设备,线控原理和制作要点,对于新手的我需要学习,望能有高手指点,对材料,制作图纸,线控原来,具体操作手法,注意事项等,最好能另发一帖,谢谢

网友:
请参考:
自由飞、线橾纵模型飞机讨论区 高老的一本好书《线操纵模型飞机》

网友:
这个搞过了就觉得简单的。

网友A:
线操丛模型很好飞,也好做要求不高

网友:
线控的也不简单,机体的强度要求高。好处是投入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操丛模型很好飞,也好做要求不高

请教大师,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的倒飞训练要领。
多谢!

网友B:
目前我正在带领学生动手制作线操控,桨到了,漆包线到了,马达还没到货,手柄自己做,飞机自己做,继续中------

网友:
向大家推荐一本书,《2+1  航空模型》小学版,还有中学版,适合辅导员使用,里面有理论知识,原理讲解,图纸,制作,工具运用等等,是很好的老师。这本书在某宝很多,标价12元,售价十元左右,我用了两年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正在带领学生动手制作线操控,桨到了,漆包线到了,马达还没到货,手柄自己做,飞机自己做,继续中-- ...

到时能公布下材料不,还有制作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时能公布下材料不,还有制作问题

线控机的最大特点就是横侧重心偏移,操控上最大特点就是掌握俯仰度,也就是升降舵

网友:
刚到的130马达,在测试中烧了一个,粗心造成的,在家测试用的两节电池盒,在教室测试迷迷糊糊用了7.4V锂电,哇,转速好高啊,一会,电机就烧了,连马达连接线也烧了,还把手烫着了,后来清醒过来,脑子里潜意识想着拿3.7V电池,可是却拿错了,做事情想别的很危险,后果自负,因为咱们不是‘最强大脑’

网友:
《航空模型》中学版 简介
其中有电动线操纵特技详细介绍

网友C:
线操纵是遥控设备没有普及年代的无奈鸡肋产物,现在已经彻底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跳过它吧。

网友D:
线操纵模型飞机很适合学校内小场地飞行,电动线操纵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操纵模型飞机很适合学校内小场地飞行,电动线操纵更方便。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操纵是遥控设备没有普及年代的无奈鸡肋产物,现在已经彻底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跳过它吧。

没错

网友E:
回复liu0000模友:

    197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一书(32K本)可能比较适合您的情况。那本书由当时的上海开关厂航模组编写。上海开关厂航模组就是“文G”前的上海航模队原班人马。那本书的主要作者是俞宜震教练等。记得那本书有一百页多一点(可能是107页),连同附录,实际上是介绍了三种适合初学者制作和放飞的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书内还夹着一张大幅图纸(约2号图纸的图幅),连同那本书里很多的手绘插图,能有效地帮助读者读懂书的内容。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航模老师、航模爱好者作为标准教材,可以说是一本很经典的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技术读物。书中的模型飞机我制作过多架,一次次放飞,很有心得,感到性能很好,并多次辅导学生在比赛中获得好的成绩。这本书现在已买不到新的了,但可以在孔夫子旧书网那里买到,价钱也不是很贵。当年的定价是0.19元。价钱是时过境迁了,但书中内容的实用性常新。

    原上海队高国钧教练撰写的《线操纵模型飞机》一书(16K本。大约1987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容更多涵盖了线操纵模型飞机诸项目的知识。仅就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这一个项目来说,所介绍的内容也相对多一些,例如对这种模型飞机所使用的发动机也有更多一些的介绍。但这本书现在不太容易买到,可能和出版时的印数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liu0000模友:

    197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一书(32K本)可能比 ...

    补充:去年的《航空模型》杂志上介绍了原天津市航模队陈康生教练撰写的电动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制作和放飞的文章。特点是内容详细,而且是以电动机作为动力装置,在启动、清洁等方面有优势。所介绍的那架模型飞机的机名是“燕舞”。据了解,现在世界锦标赛上有很多选手都用电动机作为动力装置。陈康生老航模的精彩文章很具有技术先进性,且“燕舞”特技模型飞机便于制作、便于推广。那篇文章是在两期杂志上连载,第五期可能是其中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操丛模型很好飞,也好做要求不高

飞好不容易!

网友: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