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诡异信号!!!!!!!!!!!!!!!!!!!!!!!!!!!!!!!!!!!!!!!!

楼主(2015-03-12):
遥控器玩多轴,玩模拟器一点问题没有,但连接x-cam的140b云台的俯仰线,打开遥控器,云台镜头朝下,指示灯显示有俯仰信号进入。云台已经检测过,没问题。遥控器也新建过模型,看过各通道的输出。接收机也换其他的试过,依然如此,这种情况大神遇到过吗?
————————————————————————————————无奈的分割线—————————————————————————————————

最近x-cam的140b云台返厂刷了新固件,但返厂回来会就出现了,不插俯仰控制线,开机自检水平完全没问题,只要插入俯仰控制线,打开futaba的14sg,就出现云台自检镜头朝下,云台蓝灯(信号指示灯,有信号时闪烁,无信号时常亮)一直闪烁,但是!却能用14sg控制云台的上下俯仰,奇怪不?下面通过视频详细描述一下整个过程,看完还请各位客官给我把把脉,指点指点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返厂刷新固件前,我的14sg可以很好的控制x-cam 140b的俯仰,而且用rd旋钮控制的很顺滑,自检也水平,飞起来很稳。
2、返厂后。插入云台俯仰控制线后,打开14sg,接收机采用r2008,14sg模式选fhss(为了检测是不是我之前模型设置错误,接收机重新对频,新建模型,不做其他设置,只设置俯仰控制按钮),打开14sg的通道信号信息,从下边的视频可以看到,各通道输出正常,没有异常的信号。操作1:先打开遥控器,再接通云台,云台自检转到下边,同时蓝灯一直闪,当用手转动云台的时候,云台自动回到这个朝下的面,说明云台已经把默认朝下的面当成了水平面。操作2:先接通云台,云台自检水平正常,再打开遥控器,同样出现自动往下走,蓝灯闪,同时云台也把这个不正确的面当成水平面。手动转动云台,云台也回到这个不正确的面。两种方式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3、开始怀疑是云台硬件问题,几经交涉,云台返厂,返厂后售后工作人员积极处理,加班给我检测,并把他们检测的视频发给我,下边就是,他们用的是某厂的AT9的遥控器,可以看到,用这款遥控器,自检水平、控制俯仰都没问题。所以打消了我云台有问题的想法,那还有什么鬼呢?接收机?遥控器?接收机我换了俩个,一个frsky的副厂,再就是这个r2008,但都出现一样的问题。那么难道是遥控器?OMG,千万别啊 - -#。
4、如果是遥控器的话,那么是硬件问题呢,还是模型设置问题呢。模型设置不管是用我原来的,还是新建的都出现这个问题。硬件问题应该不会吧,这个很耐操啊,况且我都没飞几次。刚开始看云台表现,感觉像是一直有异常的俯仰信号传输给140b,所以打开Servo,但看到信号输出正常。
5、看到下边两位大神的回复,决定都尝试尝试,死马当活马医。
一、先试试是不是遥控器中立点问题。通过设置,调sub tirm不管用,而且咨询过x-cam的售后,他说不用调中立点。
二、买了信号发生器、一个小舵机挨个试。先看看14sg工作正常不,插上舵机,转动旋钮,模型,这不也正常嘛!换别的通道试试,也正常啊,没出现异常的信号。再给云台装上信号发生器,发现当把旋钮转到一端时,自检可以水平,可以控制俯仰,但指示俯仰信号的蓝灯却一直闪,不向售后给的视频里边,当转到指定位置后蓝灯就常亮。
6、这就怪了,在售后给的视频可以清楚的看到用那款遥控器的确可以控制云台俯仰,自检也水平,没有信号输入时蓝灯常亮。而且我咨询过一位前辈,他也是140b刷了新固件(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个版本),他用的是t8fg,能正常使用。但我的14sg为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个信号发生器的实验能说明啥问题?一共就云台、接收机、遥控器三样东西,单独检测貌似都正常,但搭配到一起就出问题。到底什么鬼?还请各位论坛的看官给小弟指点迷津啊,再次跪谢了。
14sg控制云台俯仰,能控制俯仰,但云台自检不水平,蓝灯一直闪

厂家售后提供的测试视频,能控制俯仰,云台自检水平,蓝灯没信号时常亮

14sg控制舵机,舵机正常工作

用信号发生器控制云台俯仰,转到一边,云台自检水平,能控制俯仰,但蓝灯一直闪

网友A:
是云台的信号读取出错吧。。。futaba用来检测接收机出错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云台的信号读取出错吧。。。futaba用来检测接收机出错还差不多。。。

云台检测过啦,没问题。但用14sg 就不行。不知道是遥控器问题 还是 云台 固件问题

网友A:
你的接收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收机是什么型号

开始用副厂的,后来换r2008,问题依然存在。重新对频都不行,不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A:
接收机用的单个通道pwm的?不行就重新映射一个通道到pitch到你要的电位器。。。吧,估计是云台信号解码的问题,因为接收机互换过了。有示波器调试的话最方便,一看就知道哪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云台的信号读取出错吧。。。futaba用来检测接收机出错还差不多。。。

真大神,握爪,谢了,这么晚还帮我解答。啥叫单通道pwm?云台用别的遥控器没问题,比如乐迪9,用这个14sg就出问题,但升级云台固件前没出现,升级后打开遥控器,云台自检就自己朝下走,同时,一直闪蓝灯,表示有俯仰信号,但我连映射通道都没弄啊。大神说的对,用示波器就可以,但俺没有啊,也不会用。还有别的办法证明控没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用的单个通道pwm的?不行就重新映射一个通道到pitch到你要的电位器。。。吧,估计是云台信号解码的问 ...

真大神,握爪,谢了,这么晚还帮我解答。啥叫单通道pwm?云台用别的遥控器没问题,比如乐迪9,用这个14sg就出问题,但升级云台固件前没出现,升级后打开遥控器,云台自检就自己朝下走,同时,一直闪蓝灯,表示有俯仰信号,但我连映射通道都没弄啊。大神说的对,用示波器就可以,但俺没有啊,也不会用。还有别的办法证明控没事不?

楼主:
我怎么回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用的单个通道pwm的?不行就重新映射一个通道到pitch到你要的电位器。。。吧,估计是云台信号解码的问 ...

真a大神,握a爪,谢了,这么晚还帮我解答。啥叫单通道pwm?云台用别的遥控器没问题,比如乐迪9,用这个14sg就出问题,但升a级云台固件前没出现,升级后打开遥控器,云台自检就自己朝下走,同时,一直闪蓝a灯,表示有俯仰信号,但我连映射通道都没弄啊。大神说的对,用示a波a器就可以,但俺没有啊,也不会用。还有别的办法证明控没事不?

楼主:
大神,握爪,谢了,这么晚还帮我解答。啥叫单通道pwm?云台用别的遥控器没问题,比如乐a迪9,用这个14sg就出问题,但升级云台固件前没出现,升级后打开遥控器,云台自检就自己朝下走,同时,一直闪蓝灯,表示有俯仰信号,但我连映射通道都没弄啊。大神说的对,用示波器就可以,但俺没有啊,也不会用。还有别的办法证明控没事不?

楼主:
我晕,这么厉害,有品牌名字直接不能回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用的单个通道pwm的?不行就重新映射一个通道到pitch到你要的电位器。。。吧,估计是云台信号解码的问 ...

真大神,握爪,谢了,这么晚还帮我解答。啥叫单通道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大神,握爪,谢了,这么晚还帮我解答。啥叫单通道pwm?

就是不是sbus和ppm那种单线多通道,一线一个通道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是sbus和ppm那种单线多通道,一线一个通道的连接

是一根线连一个接口那种普通接法,我是电池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只接云台俯仰线,别的什么都不接,不管插接收机哪个通道,只要开着遥控器,就有俯仰输入。云台自检朝地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根线连一个接口那种普通接法,我是电池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只接云台俯仰线,别的什么都不接,不管插 ...

接收鸡的电池负极要和云台的电池负极有没有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鸡的电池负极要和云台的电池负极有没有接在一起。。。

木有啊,这两个负极要接到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啊,这两个负极要接到一起?

如果不接在一起,接收机信号输出的电平是悬空的。保险的不是连负极,是先用单个电池一起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接在一起,接收机信号输出的电平是悬空的。保险的不是连负极,是先用单个电池一起供电试试

那我得买个降压模块再试试,不过大神,我之前就是这种接收机跟云台单独供电的接法啊,也没把负极接一起啊,自检也能水平,没出现异常的抚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