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显示一体机加装高清dvr!

楼主(2015-03-12):
飞丢了爱机,决定安装高清dvr,因显示器内置了电池图传,所以没有位置内置dvr了,只能外置!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A:
楼主:dvr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vr的分辨率是多少?

7百多*5百多,具体记不得了

网友A:
那很好了,图传的分辨率可能都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很好了,图传的分辨率可能都没这么大。

是的,tb卖2百多,也有100左右的,我买过,但很差

网友B:
厉害!!   能给点文字指导说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能给点文字指导说明么?

很简单哦,就接几根线,图传的视频音频输出先接到dvr的输入端,再从dvr的输出端接到显示器的视频音频输入端就行,电源把显示器和图传、dvr都接上,可以分别加上开关控制,也可以不加。

网友:
加了DVR就没有16:9满屏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