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7045的Z轴改为自动升降?用多大规格的减速电机?

楼主(2015-03-13):
如题,请教高人如何简易有效的把这台7045改装成自动升降的?平时加工频繁手摇升降太累了。。。最好能提供下改装的图片和电机的参数。谢谢了!

网友A:
机器好漂亮哪买的。给个链接啊。用弹弹称测一下摇动这个手柄需要多大拉力。量一下力臂长度。就可以测算出需要多大扭距。有了扭距  和你需要移动的速度,就可以算出功率参考值

网友B:
为什么不改成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好漂亮哪买的。给个链接啊。用弹弹称测一下摇动这个手柄需要多大拉力。量一下力臂长度。就可以测算出需 ...

谢谢你的指点。不过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因为改造起来太麻烦了。这台机器是五年前出口的外单里多余的两台之一。自动走刀和自动进给是原配。个人改造只是添加了X/Y轴光栅尺和Z轴进给精度卡尺。现在不知道还有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改成数控!

坛子里改数控的风很猛但不适合我。数控对批量加工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主要用来加工小型模型零件,且零件都是单一的几乎没重复,加工过程中还要根据比例随时调整。用数控的话,程序设计起来比直接加工要麻烦多了。原先买了一台数控雕刻机,结果使用起来太麻烦就给出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不过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因为改造起来太麻烦了。这台机器是五年前出口的外单里多余的两 ...

改电动嫌麻烦,可以改成齿轮手动的。我的zx32刚改装好,摇起来很轻快,美中不足就是升降过程有点慢。顺便问下,铣床工作灯是磁力的好,还是螺丝连接的好。很担心磁力座的会磁化铣床的立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电动嫌麻烦,可以改成齿轮手动的。我的zx32刚改装好,摇起来很轻快,美中不足就是升降过程有点慢。顺便 ...

我那个就是齿轮手动的。就是因为摇动过程太慢才萌生了改电动的想法。咨询厂家需要拆部分零件,担心对机器有影响决定放弃了。
机床工作灯有两种安装方式,都对机器影响不大,大可放心使用。磁力的方便且带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就是齿轮手动的。就是因为摇动过程太慢才萌生了改电动的想法。咨询厂家需要拆部分零件,担心对机 ...

好的,谢谢。

网友:
好漂亮铣床,给个连接在哪买的?

网友:
不需要测重 手都能摇的动的要多少力啊  60W的铝壳减速机就可以( 1:20速率 70r/min 6.16n*m  )  嫌慢可以选快的 1:10   140r/min  3.34n*m   普通57步进机才1.2n*m      具体参数你数下从最低到最高要摇几转 你需要它几秒完成 电机220V 是1400转的 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24-09-10):
刚淘了个7045,摇动确实费力,有没有改装成功的案例,各位大侠分享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淘了个7045,摇动确实费力,有没有改装成功的案例,各位大侠分享下呗。

我用的57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淘了个7045,摇动确实费力,有没有改装成功的案例,各位大侠分享下呗。

人的体力是二百多瓦,升降手轮每分钟一百转,电机要一百多瓦的,改装过钻铣微进给的,这升降也差不多。

网友:
我搞了一个套手摇的装置,主要是微调铣刀高低,精确到几个丝,没有电动升降。

网友:
配重,配重,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