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130X的尾管和120D02S的一样大吗

楼主(2015-03-13):
求问有用过这个尾管中联的魔友吗,,我想把120D02S的尾管改成带轴承的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由于120原厂的太坑了,稍微有点弯曲就震的不得了啊

这是130X尾管中联带轴承的

这是130X尾管中联带轴承的

网友:
同问,直径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只是长度不一样。
要自己裁两段尾管,保证总长度和02s原来的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长度不一样。
要自己裁两段尾管,保证总长度和02s原来的一样就可以了

130X 山貓改裝件 小弟也有買三組 如果買來要改D02S 不如連130X傳動軸也買齊 來改裝延伸尾管 買來再自製成D02S長度 有點令人不解?

网友C:
长度不一样。。。如果只是因为轴承而改装,纯粹就是心情改装,不会有任何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X 山貓改裝件 小弟也有買三組 如果買來要改D02S 不如連130X傳動軸也買齊 來改裝延伸尾管 買來再自製成 ...

对,直接用130x的长度更好,不过拉杆也要加长。
个人感觉主要作用还是增加尾管整体刚性,轴承还是次要

网友B:
130X的拉桿與D02S拉桿規格上有點差異 ,改D02S尾桿長度 如果尾伺服器電線夠長
倒是可以省下拉桿的錢 ,至於結構上或是抑止震動上有何差異 ,每個人都有不同見解 ,
目前小弟D02S 2S除加長尾桿外 ,還使用便宜的塔羅250尾槳(有修改尾槳夾及尾槳長度)
利用大一點的槳面及重一點的尾槳 抵銷一點傳動軸的誤差值,個人感覺比尾桿加掛軸承還有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今天终于查到了,130X尾管是外径4内径2的,和120不通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今天终于查到了,130X尾管是外径4内径2的,和120不通用

你是怎么查到的。明明是规格一样啊!就是长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查到的。明明是规格一样啊!就是长度不同

我找到了卖家问了尺寸,120D02S的尺寸是外径3MM内径2MM的,,,,,130X是外径4MM的
难道130X的也是3X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X的拉桿與D02S拉桿規格上有點差異 ,改D02S尾桿長度 如果尾伺服器電線夠長
倒是可以省下拉桿的錢 ,至於 ...

我是在想在传动轴稍微有点弯曲的情况下尾管中间有轴承就可以增加它的顺滑度,减小震动,两头的轴承也不容易坏,我觉得原厂尾管里带的铜套不科学,如果传动轴不完全直的话几下子就磨完了,轴承也容易坏,总不能这样随时换新的传动轴吧,那么坑,我玩这机差不多两年了,我觉得2S终极动力最大的阻碍就是在这传动轴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不一样。。。如果只是因为轴承而改装,纯粹就是心情改装,不会有任何改进

好想退华坑啊,入个HCP100S玩玩,那个至少尾巴不用那么操心,也没这个坑

网友:
版面有位EJ前輩有PO軸承 對策文 ,在我們台灣 有專門賣for d02s日製的 傳動軸等相關的整套軸承 ,小弟也有買入不少數量 耐用度和精準真的比原廠強太多了
!傳動軸校正方面小弟也是利用數顆軸承 穿過傳動軸 施力轉動來校正 傳動軸  雖然可能還是有些誤差 但還在容許範圍內 ,另外也可買碳纖維棒來自製傳動軸
與山貓的130x尾管套件搭配,這種組合才是山貓的130x尾管套件絕配,除非大陸的130x與台灣130x規格不同 ,要不山貓的130x尾管套件是相容於d02s上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想在传动轴稍微有点弯曲的情况下尾管中间有轴承就可以增加它的顺滑度,减小震动,两头的轴承也不容 ...

d02s的强度的确比130X低好多。。。我个人观点,02S并不适合当初级练习机,只适合当中级练习机,就是说要过了频繁摔的阶段。因为轴传的优势,在初级阶段基本体会不出来。。你可以换个机器先练过初级阶段。HCP100S和150都太猛了,现在很多1S的机器,随便选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d02s的强度的确比130X低好多。。。我个人观点,02S并不适合当初级练习机,只适合当中级练习机,就是说要 ...

我要处理的问题在1S动力上是肯定体会不出来的,可我现在是HP10S电机,动力加强了对飞机的各部位都要求精密呀,,图上这些轴承和传动轴都是传动部分换下来的,换上新的传动轴呢暂时解决问题,可炸机后问题就回来了,,,总不能一直换新的传动轴吧?如果你玩120玩到改2S动力的时候,我相信你肯定会遇到和我的同样难题的,不过这也是我玩120两年的个人总结

网友E:

尾管除了长度,三围完全兼容02S,看图呗,直插D02S波箱

  2S动力别拿D02S那架构折腾啦!费时费力不讨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处理的问题在1S动力上是肯定体会不出来的,可我现在是HP10S电机,动力加强了对飞机的各部位都要求精 ...

我的也是2S HP10,不过我没有改脚架,用2颗GCP的的电池串联使用,重量轻很多,用130X的浆,所以转速相对可以设置得比较低,原装的骨架刚好可以使用,飞了很久了,摔得少,还没见大的影响。我没有你的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管除了长度,三围完全兼容02S,看图呗,直插D02S波箱

求问效果咋样?中间有带轴承吗?还有你的机架改成什么的了,,上个图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2S HP10,不过我没有改脚架,用2颗GCP的的电池串联使用,重量轻很多,用130X的浆,所以转速相对 ...

你的3D油门用多少?或是你调到%75的3D油门试试会不会抽,这几天看了HCP100S觉得它的动力还是不够,还没有我现在的120爆力,要是可以暴力到做钟摆
能定点不用啦距离我就更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