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hp遥控器能直接使用3s发射锂电吗?

楼主(2015-03-13):
之前一直用的原装
电池
,最近发现电池不耐用了,想换个电池,不知道会不会烧掉?请用过的模友说一下

网友A:
俺用了几年了,没事!!!!!!!!!!!!!!!这个问题我都回答过几次了

网友B:
没问题,但要装的不就好。

网友B:
没问题,但要装的下就好。

网友:
能放下,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
我用磷酸铁锂。

网友:
刚刚把原来FS9的控电拿来充好电装上,没有出现冒烟,状态良好谢谢大家 ,再也不会因为控电不耐用反复充电了
,祝模友们都爽飞

网友D:
建议还是用降压器,天地飞的有售,主要是低压报警可以更牢靠些。10C供电只要不长时间超过12V基本都没事情。

网友E:
3S磷酸铁锂,电压正好,满电保存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