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起45米就掉下来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13):
升起45米就掉下来了!怎么回事?我的是DJI F550 V2 遥控器是乐迪AT9 刚起飞一会想拍下夜景,加油上升,慢慢打副翼转镜头,就失控了没有想到自己就掉下来了心都碎了!掉到绿化带绿植上了,2轴自稳云台摔断了!起落架也断了!其他都好,分析下什么原因?我也飞了不少回了,一切都好!着

楼主:
这么回事呀。。后面。掉到绿化带里面吧云台摔断了,连着线在晃动!

网友:
失速吧,,小朋友

网友:
这个很难判断

网友:
在地面试过吗?

网友:
怎么同感,昨天我40米也炸机了好心痛。

网友A:
你做过高级校准么~?~

网友:
电磁干扰?

网友B:
看情况跟我以前的550炸鸡情况相似,有点像某一轴失去动力,我那时炸下来后发现是有一个电调虚焊,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C:
转向后明显听到动力下降的声音,感觉是电池老化后面功率不足了。

网友D:
1分14秒~17秒的时候画面里面有树枝在晃动,应该是刮到树枝上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过高级校准么~?~

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分14秒~17秒的时候画面里面有树枝在晃动,应该是刮到树枝上掉下来了。

呵呵那是最后掉到绿化带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后明显听到动力下降的声音,感觉是电池老化后面功率不足了。

电池才飞了有6回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跟我以前的550炸鸡情况相似,有点像某一轴失去动力,我那时炸下来后发现是有一个电调虚焊,仔细检查 ...

好的

楼主:
干扰那就是200米左右有个通信基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是最后掉到绿化带上了

我仔细看了几次,出现树枝的时候好像没有掉高,在哪里卡了几下大概两三秒钟然后才掉下来的。 你回头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是最后掉到绿化带上了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确实是挂树枝上然后掉下来的。

网友:
貌似通信基站会有点干扰吧  我有次在基站附近飞  控制非常不稳    但也没完全失控

网友:
挂树枝了。并且楼主的动力是不是低了点。    感觉很大油门才起来啊

网友:
楼主电机都快满载了

网友:
没有断电,电机明显变得无力了,楼主排查电池吧,这种情况 八成是电池问题,也别说没飞几次,电池不靠次数判断好坏。

网友:
买来飞控没做高级校准前一直飞的很好,手贱做了下高级校准 ,天天儿出问题··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那就是200米左右有个通信基站!

估计有点关系但是不大,如果是高压电塔肯定就是它了。你找找你机子的原因吧

网友:
明显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后明显听到动力下降的声音,感觉是电池老化后面功率不足了。

新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DJI是吧

是的dji飞控

网友:
嗯那这是正常的,我的680就是这么掉下来的,剧烈来回摇晃自激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