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奇怪现象!

楼主(2015-03-13):
使用黄K8陀螺新买的,首次设置好了开始用,接电开始检测,然后3个斜盘舵机MKS1210竟然有2个接入无任何反应...?你可能会说,舵机有毛病吧,先别急,待我慢慢诉说~~~   开始我也以是舵机问题,结果把舵机拔下来直接插接收机上,完全正常工作~这个时候K8还没断电的,我又把舵机直接插回K8上,怪异的现象来了,舵机又完全正常工作了喔!就以为刚才是不是接错线了,然后断电再接电!好,继续2个舵机无反应!把舵机拔下来,再接入,好,又开始工作!MD,K8有毛病啊...?难道每次飞行都需要拔一次插一次舵机线...?气不过,遂换了一个灰K8无灯那种试验,K!结果还是一样,同样接电不能启动其中一个舵机!怎么会这样啊...?哪位高人可以解解迷...?

网友A:
K8不是支持sbus么?

网友B:
我能说就是接线错了吗?

网友C:
用1210的时候碰到过这种问题
当初把zyx换成k8的时候就碰到过,很莫名 后来换了ds610 就好了

网友D:
你所说的2个舵机没反应是感觉完全没有通电,还是打舵机没有反应?

网友E:
听说MKS的舵机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F:
连接s.bus试下,这什好的接收机还用传统的接法!

网友G:
电压不够?

网友H:
换舵机,1210和kbar,vbar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就是接线错了吗?

当然不是接错线~描述已经很清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2个舵机没反应是感觉完全没有通电,还是打舵机没有反应?

别说打舵无反应,是完全无反应,连电流声都没用~ 用手就可以摆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MKS的舵机会有这个现象

这怎么解释呢...?您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10的时候碰到过这种问题
当初把zyx换成k8的时候就碰到过,很莫名 后来换了ds610 就好了

你遇到过...?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s.bus试下,这什好的接收机还用传统的接法!

早就实验过了,同样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舵机,1210和kbar,vbar都有这个问题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不够?

怎么可能,电脑显示K8电压无变化啊,都是6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遇到过...?这是为什么啊...?

他们不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接错线~描述已经很清楚了啊

我能坚持我的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不和

没有科学理论数值之类的解释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怎么解释呢...?您理解...?

无法解析,只是听过不少这个 舵机和 VBAR KBAR 的兼容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解析,只是听过不少这个 舵机和 VBAR KBAR 的兼容问题比较多。

明白了,兼容问题

网友I:
有sbus你不用,还要用传统接法?

网友J:
这问题我遇到过和你一样,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陀螺仪坏了,后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了个电调也是一样,也是每次飞行都要重插一下才能接通电源,后来我才发现是舵机线短路了,换了个舵机就可以了。你一步一步检查肯定会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问题我遇到过和你一样,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陀螺仪坏了,后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了个电调也是一样,也是 ...

那我遇到的情况跟你有点不一样~  我之后呢,换了一个黑K8使用~ 竟然完全正常使用,无任何不良现象!但是只要换上黄K8,灰K8,甚至蓝K8情况依然是舵机不能启动!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sbus你不用,还要用传统接法?

这里只是首次接入时候所拍的照片,之后都是用SB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不是支持sbus么?

支持~ 也在用Sbus了~只不过拍照的时候用了传统接法~

网友(2015-10-22):
kst舵机是窄频

网友K:
我的KST215也出过同样毛病,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KST215也出过同样毛病,换一个就好了。

不是舵机问题

网友J:
同样遭遇,也是去年的事了,后来发现是舵机线有短路线像,换了舵机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样遭遇,也是去年的事了,后来发现是舵机线有短路线像,换了舵机问题就解决了。

我的是换成了黑色K8即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