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的屏幕能用到黑狗4上吗?

楼主(2015-03-13):
有谁用过,将黑狗3+的屏幕用到黑狗4上?狗的屏幕是否是通用的,插头的定义脚应该是一样的吧,只要背插一样屏幕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拆了试试吧

网友:
用过,是通用的

楼主:
真的吗?是否能用,请确定哦!万一插上去,烧毁屏幕是小事,烧了狗4就大了!

网友:
是通用的 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是否能用,请确定哦!万一插上去,烧毁屏幕是小事,烧了狗4就大了!

我手上就有黑狗3、黑狗3+、黑狗4,屏幕全部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就有黑狗3、黑狗3+、黑狗4,屏幕全部通用。

再继续弱弱问一下,遥控器能否也是通用的呢!

网友:
自家东西不通用就成笑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继续弱弱问一下,遥控器能否也是通用的呢!

遥控器也都是通用的。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也都是通用的。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pro 3 3+都通用,狗4不通用的

刚试过了,狗4是可以通用的,大家放心用,连遥控器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