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550两个大桨为什么怎么调也不能螺距一样,

楼主(2015-03-13):
我550掉下来过,但是该换得都换了,就是大桨没换,但是看起来还行,就是飞起来抖动的厉害,请教大神指教

网友:
先调摇臂拉杆长度一致 再遥控器上调行程

网友A:
一般拉杆是很难调节到完全相同长度的,总会差那么一点点,不影响飞行就可以了,或者可以用正反牙拉杆,可以把两个桨的螺距调到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拉杆是很难调节到完全相同长度的,总会差那么一点点,不影响飞行就可以了,或者可以用正反牙拉杆,可以 ...

这飞机调好后转一圈后又不一样了,弄得我已经奔溃呀!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拉杆是很难调节到完全相同长度的,总会差那么一点点,不影响飞行就可以了,或者可以用正反牙拉杆,可以 ...

正反压拉杆是什么样子的?大神

网友:
不影响飞行就可以了

网友B:
大桨称一下重量一致不先,在地面上的调试都不能作为最终调试结果,要飞起来看,飞起来有双桨就调一下拉杆长度,再飞,再调,调到无双桨为止。不要相信螺距尺的数字,误差比较大,你大桨在地面上调产生误差的因素很多。就像电机转子做动平衡一个道理,静态平衡做的再好也没法保证转起来还是平衡,都要经过动平衡调试才行。边飞边调试的时候要把一个拉杆做标记,调的时候就调这一个,另一个别动,要不然很难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压拉杆是什么样子的?大神

就是连杆一端是正螺纹,另一端是反螺纹,调长度时直接扭连杆就可以了,不需要拆球头,好处是可以在可行范围内调成任意长度,调整精度高~不像传统的连杆,调整长度球头最小要拧半圈……

网友:
调桨之前很重要的一步:飞机水平(主轴与地面垂直)放置!可在脚架四个端点放纸垫进行调整,飞机水平后,再将十字盘调成水平。这两个工作做好后,螺距尺放在大桨上,大桨转一圈螺距数值是不变化,否则,每个角度的螺距值会不一样。在这个前提下再将两个桨的桨距调成一样,就不会出现双桨问题。
见以下贴子前半部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8b46c64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称一下重量一致不先,在地面上的调试都不能作为最终调试结果,要飞起来看,飞起来有双桨就调一下拉 ...

谢谢您

网友:
电子螺距尺要在哪个方向归零,就在哪个方向用,不可认为转着用就没误差
原因在于归零平面不一定水平,而由于脚架关系主轴也不一定垂直于水平面(竞速趴趴脚架哭了)
再有,十字盘调平器调完,也未必一点循环螺距都没有
我的原则就是打个比方机子不动,螺距尺倘若面向东归零,就一直面向东测螺距,桨转,螺距尺不动,才能看出2桨螺距差
倘若机动了,或者换方向测定,必须重新校准螺距尺0度

网友C:
调好后转一圈又不一样什么概念,动态还是静态一圈?没有质量缺陷还是飞起来调双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好后转一圈又不一样什么概念,动态还是静态一圈?没有质量缺陷还是飞起来调双桨靠谱。

静态的,我用螺距规测的,就是两片桨调好螺距后,一样的,用手转一圈后,再测就不一样了,差距比较大,一个是-5,另一个就是0左右,很头疼

网友:
重点就是十字盘不平整,所以你这么调连杆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的,我用螺距规测的,就是两片桨调好螺距后,一样的,用手转一圈后,再测就不一样了,差距比较大,一 ...

如果你把2片桨叶都调到相同角度,转一圈也就是在相同位置再次测出的度数不同,这不是你飞机问题了,是螺距尺问题吧,拉杆和十字盘都没变化的情况下,相同位置螺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是说两个桨转到相同位置测量出的度数差5度,就是拉杆长度问题。还有你的螺距尺是可以归零的还是固定值的,不论哪种,先要以飞机电机为参照,先归零或读出飞机机身水平偏差。

网友:
两浆相差5度?简直是懵圈了,这种问题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而是基础调机理论问题

网友:
调好十子盘   换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