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V3电脑调参问题

楼主(2015-03-13):
请教一下,我的是S4V3,我用电脑调参,电脑是W7..64位的,我在官网下载了一个USB串口驱动,安装好以后电脑重启,,但是调参界面还是没响应,无法获取数据,请问各位我该怎么弄呀

网友A:
驱动是给usb转串口线用的,不是给手机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是给usb转串口线用的,不是给手机线用的

那我要怎么弄呀

网友:
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