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眼镜蛇原地盘旋应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5-03-13):
看到很多模友飞过眼镜蛇原地盘旋,或者倒飞眼镜蛇原地盘旋,想请教一下操作手法。我在模拟器上试过,在吊机的基础上,向左打副翼,同时向右打方向舵,有时能做到,但不确定是不是规范的动作,网上也找不到教程,特向各位大神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啊!期待。

都不愿教???请高手出山,学会请吃饭。

网友:
天天顶,学会为止

网友A:
会吊机,会蛇磙,会正反眼镜蛇,之后学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吊机,会蛇磙,会正反眼镜蛇,之后学这个应该不难吧?

楼主不说话了?学会了???

网友:
我偶尔会做起这个动作,没特意去练习,估计不难。

网友:
会的进来讲讲

网友:
提高全民遥控技术水平。

网友:
花花等人就不进这坛子吗?

网友:
我,必须学会,求指占、、一

网友:
眼镜蛇画圆,越画越小,最终就出来了。这动作看起简单,实际有几个敢轻木真机贴地做的

网友:
12楼说得对!但实际操作时,副翼、方向等舵量及油门的配合需要磨合,并不难学。

网友:
谢谢各位了。学会了一定回来报喜

网友:
这个动作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

1. 眼镜蛇转弯。首先转大弯,做圆周。然后逐渐减少圆周半径。等到你把这个半径减到最小时,你就练成了。

2. 吊机滚。同时逐渐控制让飞机的纵轴和水平面不垂直,有个固定的夹角。当这个夹角足够小时,你就练成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会吊机,也能蛇滚,反向滚不太顺。
做盘旋时,就是感觉甩不起来,副翼打少了,原地不动,打多了就翻到背面去了,没法一直保持一个固定的倾角。要怎么才能甩得很圆呢?是不是用副翼来保持圆周运动?方向舵保持机身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会吊机,也能蛇滚,反向滚不太顺。
做盘旋时,就是感觉甩不起来,副翼打少了,原地不动 ...

全在尾舵上

网友:
方向舵打到最大,基本成45度角,用副翼维持住固定角度保持飞行姿态不变,用油门和升降舵配合控制高度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