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5-03-13):
新手求助:为什么我的mini apm 调试好后,通过电脑USB端口供电就能启动,通过power module或者用电调供电都试过了,上电后,解锁,电机转一会自己就停了,即使我把油门推到最大,也是如此,然后就变成了红灯慢闪,不能再次解锁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和我类似的问题。我怀疑是我从某宝买的mini apm有问题,因为我测试了,用USB供电的时候连接遥控器的接收机的正负极的电压是4.88V,而我用BEC供电的时候电压是4.81V,所以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我换了三不同的BEC试过了,问题都是一样的。不知道用过的其他玩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
以后像你学习MINIAPM哦

网友A:
看看日志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日志里的数据

还不会看日志里的数据呢

网友:
倒过来看看,
BEC接接收机,接收机拉出正负给APM。

网友(2015-04-17):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的是apm2.52,以前都是正常的,前天炸机后,把它挪到小四轴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接到电脑上能启动,通过电调就不行了!刚刚搞了个电流计,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5-05-21):
在MP介面內有個電調參數設定過少 , 調回正常就可以 .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B:

那個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