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cx20用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5-03-13):
我用的一架cx20。拆了改六轴。但有些兄弟说飞控是零度的s4。有的说是大飞鲨x6。我确定不了,请大家再帮看看。谢谢了

楼主:
我知道gps是6m,只是不确定飞控是什么的

网友:
不是,大白鲨不是这样的,大白鲨体型较长类似APM长度,USB口也不在那个位置!

网友A:
定高定的住的也许是从 APM或PIX 改的。
定不住的也许是从 MWC 改的。有“一键返厂”功能的,可能是DJI的。

楼主把飞控盒也给拆了拍些细节照吧。

只是猜想。

网友:
v4mv2

网友:
一看这个GPS就知道,这应该是零度的飞控的这一版。

另外,即使是APM版的CX20里面的APM也跟平常的不一样,也是这种火柴盒。软件基本上兼容,也能刷AC3.2.

网友B:
APM幽灵版  改进型是大白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幽灵版  改进型是大白鲨

那我这个到底是幽灵版还是飞鲨版呢

网友C:
应该是APM改的  楼主拆开飞控看看主CPU是不是 ATMEGA2560  加速度是不是MPU6050  如果是 基本就是AP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定的住的也许是从 APM或PIX 改的。
定不住的也许是从 MWC 改的。有“一键返厂”功能的,可能是DJI的。 ...

他那螺丝口好小的,很难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APM改的  楼主拆开飞控看看主CPU是不是 ATMEGA2560  加速度是不是MPU6050  如果是 基本就是APM了

标准apm的加速度计/陀螺仪是mpu6000

网友:
连一下APM的地面站就知道是不是APM啦

网友:
7楼正解只对一半

网友D:
不错,不错,见过的东西还蛮多的嘛,呵呵

网友E:
阉割版的零度,玩过cx20零度版的飘过

楼主:
飞控被我拆了。加速度计是6050。中央处理器是arm2的

楼主:
主板左上角标示X4。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阉割版的零度,玩过cx20零度版的飘过

你的和我的也是同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和我的也是同款吗

你别纠结了,早点睡吧,排针背面丝印都有写VSAT_TECH ,改6轴的你没有软件,你放弃吧,这个飞控优化版以后会铺天盖地

楼主:
改不了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别纠结了,早点睡吧,排针背面丝印都有写VSAT_TECH ,改6轴的你没有软件,你放弃吧,这个飞控优化版以后 ...

真的有你所说的英文。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F:
是大飞鲨飞控,我有个,拆过!官方网站是www.bigflyshark.com

网友:
零度s4测试版飞控。

网友:
航模机架图纸交流社 218356752

楼主:
真的有你所说的英文。这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大飞鲨飞控,我有个,拆过!官方网站是www.bigflyshark.com

电脑认不出这个飞控。没有驱动程序

网友G:
听说是大飞鲨的订制版,别的遥控用不了,你可以看看信号源,接收机的5。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说是大飞鲨的订制版,别的遥控用不了,你可以看看信号源,接收机的5。6通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连不上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见过的东西还蛮多的嘛,呵呵

你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有你所说的英文。这表示什么意思

你可以百度VAST飞控

网友:
模型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重要的是连不上电脑

当然,系统不对,软件不对当然不行,你看看串口里面有没有多一个串口,如果多了,那就可以,换软件试试吧,我也没试过,不过那个飞控不错,挺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最重要的是连不上电脑

看看串口里面多一个串口了没有,如果多了一个,那说明是软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串口里面多一个串口了没有,如果多了一个,那说明是软件的事。

飞控是很好用。只是连不上电脑。能显示串口,只是不能识别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串口里面多一个串口了没有,如果多了一个,那说明是软件的事。

这个vast飞控连淘宝都没有得卖

网友:
有卖的。淘宝搜澄星模型,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