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关于遥控器通道数

楼主(2015-03-13):
四轴新手, 准备入坑
准备从基本功能折腾起, 飞行只要4路通道
如果后续想再加
云台
用
FPV
和拍摄等, 还需要几路啊
遥控器
想一次搞个够用的, 免得后面又花钱升级, 求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至少7通道吧,如果资金充足就买9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7通道吧,如果资金充足就买9通道
顺便问下, 控制FPV的话, 二轴云台和三轴云台分别需要几个通道啊?

网友A:
两轴无刷云台一通道就够了,三轴云台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如果想要一次到位不妨考虑加入我们大开源阵营
一只9XR只要360RMB左右,可以刷OpenTX,剩下的我就不想多说了。高频头可以换,觉得现在的距离不给力换个给力的就行了不用整个控都换。
至于通道,通道是什么能吃吗?没有必要太关心这个东西8个省着点用足够了。实在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9375&extra=

网友C:
控制4通,飞行模式一个,云台3轴3个通道

网友D(2015-08-17):
表示futaba 8fg或14sg比较好

网友E:
如果想航拍,并且用大机子挂3轴云台,那就用2个控分别控制。

网友F:
四轴带两轴云台,通常的情况:副翼、仰俯、油门、方向这4个通道是必须的,第5通道控制飞行模式,第6通道控制云台仰俯。
我用的是APM飞控,现在的配置是:第7通道超级简单模式,第8通道回家。
希望对楼主有所启发。。。。

网友G:
如果决定要玩下去,控还是一步到位的比较好
有钱的话futaba
象我这样的穷屌丝就选FRSKY吧,除了特别变态的直升机,可以通杀了
标配8通pwm,或16通sbus
不够用?
那就双接收并行,16通PWM,或32通SBUS
还不够用?(您要飞航母吗?)
那就双发射机,当然也可以3发射机的
带遥测,可外接各种传感器回传遥测
兼容JR发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