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n连接apm问题

楼主(2015-03-13):
如题,我的飞控是apm2.8.我的gps是m8n带罗盘的,网上找了一下连接线。发现接飞控端是两个接口,一个是gps一个是i2c...那么接gps端只有一个接头,。那我的m8n有两个接口。。怎么接?我需要用gps的罗盘!
万分感谢

网友:
gps摔gps接口 罗盘接12c,2.8内置罗盘得先把针脚去掉,是那个针脚我不知

网友:
把7的跳帽拿掉.GPS接8.外接羅盤2芯接9